什么是电阻

楼主(2020-03-16):
概论

  电能、电功率、电流及电压等,皆是最重要的电之数量,除此之外,电阻也不可忽视。一个电路或一套装备,其本身的特性,诸如尺寸、形状与材质等,会影响其电流量。某些会阻碍电流的效应,可称之为 电阻 ( resistance )。

  在物质中,电荷流动可能会遭遇到类似机械的摩擦力般的阻力。这种阻力是 起因于电子与晶格原子或杂质原子之间的碰撞,这种情况会使电能转换成热能。 任何电路或装置,常因发热而消耗电功率。电阻发热而消耗电功率,并非一无是 处,需视其是否有用而定。有些电路就是利用电阻的特性来作功的,例如我们可 利用电热器取得热能;但是晶体管发热则非吾人所需,就属于能量的浪费了。

  电阻可用来限制电流量,也可用来调整电压,还有其它的一些功能,专门制 造用来作这些工作的器具称为电阻器( resistor )。

电阻的定义

一电路欲阻止电流通过,同时使电能转换为热能之性质,谓之电阻。电阻以 表示,单位为欧姆或简称欧,以希腊字母 Ω ( omega )表示。导体内部有大量 的自由电子,当电压施于导体的两端时,会导致电流的产生,但此一电流不可能 无限制的增加,此乃因为当电荷流经某一材料时,必承受其电阻,此种阻力被消 耗转变成为热能了。

电阻的种类

(1) 各种物质之电阻

各种物质均有大小不等的电阻值,因其电阻之不同,可分别归属于导体、绝缘 体、不良导体及半导体四种材料。

(2) 绝缘电阻

绝缘体有阻止电流通过的特性,但若加上高电压时,会有少许的漏电流流过绝 缘体的内部或表面。绝缘电阻是阻止漏电流通过的能力,阻值愈大愈好,通常 以百万欧( MΩ )计。绝缘电阻会因材质劣化、表面附着之有机物、尘埃及水 滴等而减小。

(3) 电解液电阻

将蒸馏水加入容器内,直流电源接上时,几乎没有电流流通。但若在蒸馏水中 加入少许食盐的话,就有电流了。食盐浓度愈高则电流量愈大,溶液中之食盐 ( NaCl )因电离而分解成钠离子( Na+ )及氯离子( Cl- )。类此状态之溶涤称 为电解液,如食盐能分解成离子者称为电解质。量度电解液之电阻时,必须使 用交流电源以防止极化作用之影响。

(4) 接地电阻

将铜板埋入大地内(接地),加上电压后,电流如箭头方向流动。如此意谓地 球是一个大导体,铜板与大地间之电阻称为接地电阻,其阻质与土质、水分与 含电解质的程度有关。

(5) 接触电阻

电路之开关使电流通断,开关的刀片( A )与夹片( B )若无完全密接时即有接 触电阻存在。接触电阻大时,电流不易流通,接触部分容易发热而引起故障。

图示电阻的种类

奥姆定律

奥姆( Georg Simon Ohm l787 ~ 1854 德国物理学家)于 1826 年作的实验,确定 了电阻、电压及电流的关系,此即奥姆定律:

依稳定电流而言,电路中电流的大小与加于该电路之电动势成正比,而与该 电路的总电阻成反比。

I = V / R

其中 V 代表电压降或端电压,单位为伏特。

R 代表被量度部份的电阻,单位为奥姆。

由奥姆定律可界定奥姆之定义如下:

「一伏特电压产生一安培电流的电阻为一奥姆。」

电阻标准值与标准色码

  电阻之制造者与使用者均认为不可能致出任意不同电阻直的电阻器,且一般 电路之设计无需极精确的电阻值,允许有限度的误差值可使价格降低且更换零件 较为迅速。因此,制造厂商只选择制造某些特定电阻值的固定电阻器以供使用。 下图为电子工业界认定标准化之额定电阻值,自 0.1Ω 至 22M Ω 有 201 种。

商用固定电阻器之标准额定值

  大都分固定型及可变型电阻器之电阻值均直接印记于其外壳上,但如碳质固 态电阻器之类,由于体积甚小,印字困难,故需探用 色码系统 ( color code system )以代替数宇。阅读色码节即能得知该电阻器之奥姆值及相关 特性。目前
所用的色码系统有新旧两类:

( 1 )条纹系统( band system )

  色码以色带的形状绘记于电阻器上,一般有三种方式:

1. 三带式

三条色带即代表其奥姆值,误差一律为 20% 。

2. 四带式

前三带代表奥姆值,第四带代表误差,此为最常用者。

3. 五带式

前四带同上,第五带表示损坏百分率。

下图所示色码电阻器及各条纹所代表的意义。

色码条纹的意义

  色码的读法是从最靠近电阻器端线的色码条纹开始。(另一侧之条纹距离另 一端线较远),在上图中即从最左边一条开始的。各颜色代表的数字及各条纹代 表之意义如下图所示。表中「不用」两字代表在该条纹中不使用此种颜色。第三 条纹中之金色及银色代表将前两位数分别乘以 0.1 及 0.01 ,属于 10Ω 以下之电阻器 。

条文颜色与数目的关系表

( 2 )体-端-点系统( body-end-dot system )

  这是条纹系统尚未实施以前的旧系统,现已不再使用,但在旧机器中仍可遇 到,故应熟知。此系统依「体-端-点」之顺序读出其所著之颜色。如果另一端 未另着颜色,则表示误差为 20 %;若两端都另着色,则其中着金色者,误差为 5 %,着银色者,误差为 10 %。各颜色所代表之意义皆与条纹系统相同。

色码体- 端- 点之意义

排阻与 DIP Switch

  所谓的排阻,就是将许多电阻的一端接在一起,连接 VCC 。电阻的另一端可 以连接电子组件,如 DIP Switch 。 DIP Switch 为指拨开关,有 0 与 1 两种状态。 下图中,黑点位置下的接脚(即最左脚)接正电源,此为接排阻最需要注意的地 方。

排阻简图

DIP Switch 连接排阻时,假设 Switch 全调至上方 (0) ,即 Open 状态。另外在 Switch 及 排阻之间外接单心线至外部电路以供外部电路使用。而因为 Switch 内 部为开路状态,电流无法流向接地,所以 VCC 直接向外部电路流去。此时输出为 1 。而当 Switch 调至下方 (1) ,即 Close 状态。此时 VCC 到外部电路的阻值比接地 到外部电路还大,所以电流从接地传到外部电路,即输出为 0 。

网友:
一个电路或一套装备,其本身的特性,诸如尺寸、形状与材质等,会影响其电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