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C补强板的强化处理

楼主(2020-03-16):
1.FPC软板补强的特别处理
   特殊设计可以让补强不只是发挥元件支撑的功能,补强还可以被设计成辅助组件器件,让FPC软板类似被组装成实质的硬板。
  2.FPC软板补强板机械加工
   补强板回到网状冲压需要特别的冲压工具,片上的硬质材料被冲压掉后,材料会即可被推回它的原始位置。

   3.补强连接用的黏着剂
   用在FPC软板基材的连接黏着剂,可以用来贴附补强材料。要选择使用哪种黏着剂,多数会依据其需求功能表现而定。
   4.补强材料孔
   对于闪开零件的孔或最后用来进行组装的孔,其目的并不相同,有时候还会有相反的作用。

网友:
    补强板回到网状冲压需要特别的冲压工具,片上的硬质材料被冲压掉后,材料会即可被推回它的原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