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宽范围负载阻抗的有源可变电阻器

楼主(2020-03-16):
功率电阻、可变电阻和其他电子负载常常用于测试电源和电压调节器.如图1所示。

虽然功能和机械电位器相同,但它基于有源器件,能够提供很宽的负载电阻范围,阻值调节分辨率高,发热比机械电位器少。分析图1所示电路,运算放大器的同相端和反相端的电压表达式分别为

整个电路可看作是同相端IN+和反相端IN一的电阻。同相端和反相端的等效电阻是恒定的,独立于测试电压(VIN)。RSENSE包括几个串联电阻器,提供多个数量级的阻抗选择范围。例如,如果需要10Ω,端子是IN+和接近IN一的“B”(A、C、D点不接)。对于大功率负载,注意检测电阻器和nFET的额定功率。

运算放大器的电源可以是电池或其他任意直流电源,其最大工作电流只有20μA,用9V电池供电,正常情况下有源负载可使用l到2年。

网友:
同相端和反相端的等效电阻是恒定的,独立于测试电压(VIN)。RSENSE包括几个串联电阻器,提供多个数量级的阻抗选择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