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偏置电阻?

楼主(2020-03-16):
    运算放大器在输入为0V的时候,输出不一定为0V,可能几十uV到几mv,这个叫做运算放大器的直流偏置,如果放大倍数比较大的话,这个直流偏置也会被放大,为了消除直流偏置,在运放的电源端和输入端加一个几M的电阻,或者有的运放本身就有调零端Voffset,接上一个电阻用于抵消直流偏置,这个电阻就叫做偏置电阻。

    放大电路的核心元件是三极管,所以要对三极管要有一定的了解。用三极管构成的放大电路的种类较多,我们用常用的几种来解说一下。下图是一共射的基本放大电路,我们针对此电路提出以下疑问。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吧(1)分析电路中各元件的作用;(2)解放大电路的放大原理;(3)能分析计算电路的静态工作点;(4)理解静态工作点的设置目的和方法。

网友:
    用可调电阻代替R1,然后输入正弦波,输出端用示波器进行观测,这样免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