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类] 变频空调电磁骚扰的整改思路及实例分析

楼主(2020-03-16):
这是一篇关于空调整改方面的案例,主要改动是慢管1N4007,涉及到知识点慢管。供大家学习。

网友A:
电磁骚扰的原因很复杂,需要不同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骚扰的原因很复杂,需要不同的方案

空调类的这个案子解决的是骚扰功率方面的问题,与一般的3C和汽车电子类都有很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