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pcb材料的助焊剂质量啊?

楼主(2020-03-16):
有没有方法诀窍

网友:
合格的助焊剂没有好坏之分,合格的助焊剂只有合适与否之分。焊接工艺、设备、PCB(电路板)质量、元器件质量、焊料质量(锡含量)、操作员工熟练程度等不一样,对助焊剂的选择与要求也就不一样。
  1、波峰焊应选波峰焊专用助焊剂,手浸焊又是另外一种。
  2、采用喷雾涂敷的工艺应选喷雾专用助焊剂;采用手浸涂敷的工艺则应选喷雾型;发泡又是另一种。
  3、PCB、元器件氧化程度的不一,应配用不同活性强度的助焊剂。
  4、焊料的纯度不一(锡含量),应配用不同活性强度的助焊剂。
  5、操作员工熟练程度同样决定了助焊剂的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