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FPGA的启动过程

楼主(2020-03-16):
我在刚开始调试板子的时候,碰见的问题。
程序下载后,无法运行。CONFDONE信号也没拉高。后来找到问题是nconfig信号接地了,FPGA不停地复位。

我想问的问题是,FPGA是如何启动和运行的?在执行用户代码之前都做了哪些工作?

如果用mcu代替配置芯片EPCS4有没有可能?需要什么样的要求?

网友:
肯定不能用单片机代替配置芯片了,配置芯片就是个存储芯片,存储的配置文件,类似单片机的程序ROM,上电后程序从ROM搬到RAM里运行。FPGA上电后把配置芯片里的信息搬到FPGA里运行

网友:
CONFDONE信号也没拉高。后来找到问题是nconfig信号接地了,FPGA不停地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