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AD—CIS的数据库也是比较强大,和CADENCE差不多

楼主(2020-03-16):
AD的CIS数据库配置,如图

网友A:
    这是数据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数据库啊

是的,AD中配置的数据库。

网友:
    请问怎么操作

楼主:
    网上找下AD的CIS配置教程,大概方法为:建立EXCEL或ACCESS数据库文件,个人测试EXCEL不能同时几个人共调用数据库或修改,所以建议建立ACCESS数据库,把公司的数据信息全都导入,在每条数据上增加封装路径和名称,AD中导入该数据库保存为DBLIB文件,其它人就可以直接调用DBLIB里面的所有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