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自感

楼主(2020-03-16):
考虑一个闭合回路,设其中的电流为I,根据毕奥--萨伐尔定律,此电流在空间任意一点的磁感强度都与I成正比,因此,穿过回路本身所围面积的磁通量也与I成正比,即 :Φ=L,式中L为比例系数,叫做自感。当回路是由N匝线圈构成时,上式为:Ψ=NΦ=L。
流过线圈的电流发生变化,导致穿过线圈的磁通量发生变化而产生的自感电动势,总是阻碍线圈中原来电流的变化,当原来电流在增大时,自感电动势与原来电流方向相反;当原来电流减小时,自感电动势与原来电流方向相同。 因此,“自感”简单地说,由于导体本身的电流发生变化而产生的电磁感应现象,叫做自感现象。

在两个邻近回路中,由于其中之一有电流的变化,而在另一回路引起的感应电动势则为互感电动势.

网友:
由于导体本身的电流发生变化而产生的电磁感应现象就是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