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模块复合式结构贴片机

楼主(2020-03-16):
双模块复合式结构贴片机

       双模块复合式贴片机采用将模组式结构和拱架式结构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双模块的形式使贴片机只在长度和面积小量增加的情况下,使得贴片机的速度成倍的增加,既保持了拱架式结构的灵活性和高精度,又具有模块式结构的高产能和高效率的特点。
  (1)基本结构
  双模块复合式结构就像两台机器黏合在一起(如图所示)。
  ①一种结构是双工作平台,4个横梁,4个贴装头。这4个贴装头可以都安装高速贴装头,成为一款超高速贴片机。也可以在工作平台1安装2个高速贴装头,工作平台2安装一个高速贴装头和一个多功能贴装头,成为一款高速多功能贴片机。
  ②另一种结构是双工作平台,3个横梁,4个贴装头。在工作平台1的2个横梁各安装一个高速贴装头,成为高速贴片模组。在工作平台2的单个横梁前面安装高速贴装头,后面安装多功能贴装头,成为多功能模块。
  图 双模组化复合式结构
  (2)贴装头
  双模块复合式结构的高速贴装头有旋转贴装头和多吸嘴并列贴装头两种。多功能贴装头有多吸嘴并列贴装头和单吸嘴贴装头两种,一般都具备自动更换吸嘴的功能。
  (3)传送板系统
  双模块复合式结构的传送板系统与旋转头复合式大致相同,但在工作平台1和工作平台2之间一股还会有一段缓冲区域,供线路板等待进入工作平台2。
  (4)送料器
  复合式贴片机的送料器大部分采用电动送料器,在安装多功能贴片头的工作平台,也可以安装盘装送料器。

网友:
双模块复合式结构贴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