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哪位大神对ISL6752比较熟悉呢?

楼主(2020-03-16):
请问有哪位大神对ISL6752比较熟悉呢?ISL6752(同步整流不用情况下)做的全桥电源,一般输出负载加到满负载的多少时,就可以实现零电压?感谢!

网友:
    比起用移相全桥来讲,你的选择时很明智的。它能比移相控制效率高1个点左右,将谐振电感改成可控饱和电感,能在5%-8%左右就能实现软开关。但注意,有可能需要串联隔直电容,也有可能两个下管需要并小电容,种种因数取决于你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