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MOS管作为电源开关管通过大电流时散热问题~

楼主(2020-03-16):
如图所示,选用
    SI7149ADP-T1-GE3
    作为电源开关管,现需要通过9A电流,请问PMOS管发热会很厉害吗?(因为贴片在PCB板上没有做任何散热处理)
如果发热厉害的话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开窗?)
    谢谢解答。

网友A:
    SI7149ADP-T1-GE3看规格书,最大Rds(on)=0.0095Ω (VGS=-4.5V)
    在平均电流为9A的情况下,消耗功率P=9*9*0.0095=0.7695W
    根据SI7149ADP-T1-GE3规格书里面的热阻最大为 25℃/W
因此外壳温度升高25℃/W  *  0.7695W  = 19℃
这个意思是说没有这器件,PCB板的温度是40℃,那么加上这个器件之后,器件外壳的温度是40℃+19℃ =59℃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板子本身就不咋烫的话,应该没啥问题。

如果您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可以扫描我的头像,关注下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会不定期总结一硬件的知识。

网友:
    一楼给力,要看看环境温度多少,一般不要超过0.9倍的结温,要不就要加散热措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I7149ADP-T1-GE3看规格书,最大Rds(on)=0.0095Ω (VGS=-4.5V)
    在平均电流为9A的情况下,消耗功率P=9* ...

    根据SI7149ADP-T1-GE3规格书里面的热阻最大为 25℃/W
因此外壳温度升高25℃/W  *  0.7695W  = 19℃
    ------这里有点问题。25℃/W是J-A的热阻,用来描述和计算结温(而不是外壳温度)与环境温度的差值。而且,规格书中25℃/W是工作时间小于10s的参数,如果是长时间工作,应该用规格书中70℃/W这个参数来估算。
    θj-a=70℃/W,结温Tj最高150℃,最大功率P=9*9*0.0095=0.7695W,这是已知条件,那么可以推算出允许的最大环境温度Ta=Tj-P*θj-a=150-0.7695*70=96.135℃。
    当然,这是个理论计算的最大值,考虑到最大功率值的误差,以及实际PCB铜皮散热面积与规格书标称散热条件(叠层结构、铜皮面积1”x1” FR4)的差异,一定要考虑降额设计(比如最高结温降为125℃,再预留20摄氏度的设计裕量,总计降额45℃,所以环境温度最高96-45=51℃,这里的环境温度是指装配好的整机条件下,MOS管周围空气的温度,而不是指室温,这与整机的结构设计、发热量、散热能力有关)和实际验证。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从各位大大手下又学到了新知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根据SI7149ADP-T1-GE3规格书里面的热阻最大为 25℃/W
因此外壳温度升高25℃/W  *  ...

你说的是对的,我确实说错了,好久没算过这个了,差点误人子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对的,我确实说错了,好久没算过这个了,差点误人子弟啊

也不用太自责,大家都有偶尔犯迷糊的时候。搞的太严肃发论文一样,大家都不敢发言了反而没意思了啊,哈哈。
    关于这个实际验证校准(实际PCBA的散热能力与参考设计肯定有差异)的方法,因为Tj不方便实测,我考虑可以Tc外壳温度来做基准:
先用参考的θj-a’和θj-c’的差值计算出参考的θc-a’=θj-a’ - θj-c’=70-2.6=72.4℃/W。
然后实际测算θc-a=(实际外壳温度-实际环境温度)/实际功耗,实际功耗用mos管实际流过的电流乘以SD压降。比如θc-a=(98℃-45℃)/(9.2A*0.06V)=96℃/W。
最后,假定参考测试环境与实际测试环境的差异是固定的,符合一个比例关系,那么实际θj-a=θj-a’ *(θc-a/θc-a’)=70*(96/72.4)=92.8℃/W。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对的,我确实说错了,好久没算过这个了,差点误人子弟啊
    Ta=Tj-P*θj-c=150-0.7695*70=96.135℃
    不要太難過,他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太難過,他也是!

好在只是笔误把a写成了c,算式和结果没错吧。

网友:
    可以在PCB上面打孔

网友:
    但不管什么行业都有“三六九等”

网友:
    不愧是高手过招,学习了,多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根据SI7149ADP-T1-GE3规格书里面的热阻最大为 25℃/W
因此外壳温度升高25℃/W  *  ...

所以您这边最后计算的51℃环温可以理解成是MOS管的外壳温度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所以您这边最后计算的51℃环温可以理解成是MOS管的外壳温度吗?

    这里是Ta(temperature of air,指装配好的整机条件下,MOS管周围空气的温度),不是外壳温度Tc(temperature of case)。

网友D(2020-04-15):
引用 网友B:
这里是Ta(temperature of air,指装配好的整机条件下,MOS管周围空气的温度),不是外壳温度Tc(tempera ...

追问一下,如果我想知道壳温,是否只能通过专用测量仪器得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追问一下,如果我想知道壳温,是否只能通过专用测量仪器得知?

因为一般产品工作时,芯片不是直接暴露在室温环境中。封闭环境下对环境温度、热量散发等影响比较难预计,所以一般还是实测为好。要测量封闭机壳中的特定芯片的外壳温度,一般要用点温计(比如多路温度测试仪、巡检仪等)这类的设备,把探头用瞬干胶水固定在芯片的外壳上,导线引到机壳外的测量仪上。一般我还会同时记录测量机壳内的环境空气温度。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45438-1-1.html,其实这个帖子就有这方面的详细介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一般产品工作时,芯片不是直接暴露在室温环境中。封闭环境下对环境温度、热量散发等影响比较难预计, ...

谢谢版主!

网友:
    这个管子下面有大面积的散热盘,可以在PCB上铺铜散热,多打一些散热孔。5.2mo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