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芯片Block Diagram图运放比较器的识别

楼主(2020-03-16):
各位大佬,有时在进行电路分析时需要了解芯片内部图,有些器件被简化了,有好几种形式,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器件,请大佬给点参考建议。
如图所示个人认为1带反相器的比较器、2电压跟随器、3.运放、4带反相器的比较器??这样对吗?

网友:
1.根据电路符号应该是滞回比较器;2.像是一个产生2.5V的基准器件;3.偏差放大器;4.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