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87b545df32a9a1beafe3882847872a7a","traceid":"1a193f4e17615135567692534ea7c8","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楼主(2020-03-24):
引用 网友A:
    说一点实际经验,我现在做的产品主要就是模拟运放,每款产品数字地模拟地是必须分开的,模拟部分甚至还要考 ...

    嗯嗯,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无法避免数字电路部分产生的大电流从模拟电路区域回流时,要考虑分地。
    一般来说,有经验的设计者,布局 ...

    收到,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分不分犹如我们这次疫情的隔与不隔。
    如果说我们去武汉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不仅仅需要带口罩,还需要 ...

    收到,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和数字电路多数情况是以ADC和DAC为分界线,通常都是模拟容易受到数字信号的干扰,分地无非就是避免通过 ...

    收到,谢谢分享

网友:
    做为一个LAYOUT工程师来讲,不管原理图中有没有区分数模地,在布局时一定要把数模分开,数模为同一个地时最好能做到单点接地。

网友:
    感觉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准确的回答!看具体情况而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走到不一定之间就发生耦合,也就不一定要分。同时,即使发生耦合,也需要考虑耦合量是否是信号承受范围内 ...

    讲的很清楚了,多谢!  又学到了!

网友:
    模拟地和数字地必须分开,不分使用情况,否则会影响信号质量。一般用0欧姆电阻就行,有射频的时候可以用磁珠。

网友E:
大家问过这个问题没有,原理图里面不分“地”,到了PCB设计怎么就讲究起来了,这是为什么?
    答案是,原理图中理想化的“地”,在现实物理世界并不存在,铜的电导率并非无穷大,任何走线,任何灌铜平面都有电阻,上面跑过的任何电流都会产生电压降,如果是交变电流,这个电压降也是交变电压。一句话,“地”其实是凹凸不平的。越大的电流,在“地”上弄出的凹凸也越大。
    作为PCB设计师,在设计混合信号、功率信号产品时,必须彻底抛弃“地”的概念,而要以“电流环路”为设计出发点,仔细研究每个信号在“地”上挖出的坑,小心不要让模拟信号电流环路掉进其它信号挖的坑里。怎么小心?不要让两个可能彼此干扰的电流环路共用铜箔。这个就是分“地”。

网友:
    分割不分割,个人认为看信号流向跟回流,如何路径互不干扰可以不用分割,因为信号总是沿着低阻抗流动

网友:
    ghkhgj khjhl jh jhljk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家问过这个问题没有,原理图里面不分“地”,到了PCB设计怎么就讲究起来了,这是为什么?
答案是,原理 ...

    多谢分享,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走到不一定之间就发生耦合,也就不一定要分。同时,即使发生耦合,也需要考虑耦合量是否是信号承受范围内 ...

受教了,谢谢分享

网友(2020-04-29):
    :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不错,说的很好

网友(2020-07-30):
引用 网友C:
    其实分不分犹如我们这次疫情的隔与不隔。
    如果说我们去武汉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不仅仅需要带口罩,还需要 ...

    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请教各位大神,板上有ADC情况时,在地平面分割成模拟地和数字地的时候,ADC的所有地管脚接模拟地,那么转出来的数字信号线是怎么做参考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