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在传输线理论里面有,特性阻抗,在电磁波理论里面有波阻抗,大神们能解释一些两者...

楼主(2020-03-17):
在传输线理论里面有,特性阻抗,在电磁波理论里面有波阻抗,大神们能解释一些两者的区别和联系吗?

网友:
波阻抗=E/H,对于远场平面波,介质特性阻抗等于波阻抗,但是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公式。介质有绝缘体和导体,又分为不同的计算。波阻抗与场源头、电导率、磁导率等有关。传输线具有恒定不变的瞬时阻抗,就称之为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与物理结构和介电常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