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批量读入数据文件的方法

楼主(2020-03-17):
网上搜集的几个代码,很有用,保存。

++++++++++++++++++++++++++++++++++++++++++++++++++++++++++++++++++++++

1)要读入的文件下的文件名称依序列的方式命名,如a1b.mat, a2b.mat,...,ajb.mat,...

   循环读入

   filepath='';%文件夹的路径

   for i=1:n  %n是要读入的文件的个数

       load([filepath 'a' num2str(i) 'b' '.mat'])

   end

2)文件夹下的文件名称无规律

    如,文件夹里是n幅图像(.jpg) 和一些数据(其他类型),现在要读出所有的图像

     a,先得到文件路径
        di = dir('文件路径*.jpg');
     b,读入
       for k= 1:length(di)
           I(k,:,: ) = imread(['文件路径',di(k).name]);
       end
+++++++++++++++++++++++++++++++++++++++++++++++++++++++++++++++++
主程序:

clc;
clear;
fidin=fopen('title.txt','r');

fidout=fopen('result.txt','w');

while ~feof(fidin)                  %while ~feof 表示 若 未读到文件末尾 则 继续 循环
    wellname=fgetl(fidin);          %如果没有使用fgetl函数,则feof判断没有作用,这将是一个死循环!
    titleline=strcat(wellname,'.txt');
    [efc_dpt,efc_poro,efc_perm,efc_ratio]=numprocessor(titleline);
    efc_rst=[efc_dpt,efc_poro,efc_perm,efc_ratio];
    fprintf(fidout,wellname);
    %fprintf(fidout,'%s %s %s %sn',efc_rst);
    fprintf(fidout,'%8.1f %6.2f %6.2f %6.4fn',efc_rst);
end
fclose(fidin);
fclose(fidout);

部分文件名(title.txt)

B12-B51-58
B12-B53-58
B12-B55-59
B12-B55-62
B12-B55-64
B12-B57-51
B14-B50-44
B14-B50-48
B14-B51-46
B14-B52-49
B14-B54-48
B14-B54-53
B14-B54-74
B14-B55-52
B14-B55-56
B14-B55-60
B14-B55-63
B14-B55-65
B14-B55-67
B14-B55-69
B14-B55-75
B14-B56-49
B14-B56-53
B14-B56-70

…………

function [efc_dpt,efc_poro,efc_perm,efc_ratio]=numprocessor(file)
%读入数据,进行处理,输出结果
    matdat=load(file);
    [n,l]=size(matdat);

    efc_dpt=0;
    efc_perm=0;
    efc_poro=0;
    efc_ratio=0;

    for i=1:n-1
        matdat(i,1)=matdat(i+1,1)-matdat(i,1);
    end

    for i=1:n-1
        if matdat(i,3)==1
            efc_dpt=efc_dpt+matdat(i,1);
            efc_perm=efc_perm+matdat(i,5)*matdat(i,1);
            efc_poro=efc_poro+matdat(i,4)*matdat(i,1);
            if matdat(i,2)==0
                efc_ratio=efc_ratio+matdat(i,1);
            end
        end
    end
    if efc_dpt==0
        efc_perm=0;
        efc_poro=0;
        efc_ratio=0;

    else
        efc_perm=efc_perm/efc_dpt;
        efc_poro=efc_poro/efc_dpt;
        efc_ratio=efc_ratio/efc_dpt;
end

井的数据

1865.2 3 0 0 0
1867.8 0 1 6.8 0.1
1874.4 3 0 0 0
1885 1 1 3.3 0.02
1888.8 3 0 0 0
1891.8 0 1 2.3 0.03
1897 3 0 0 0
1898 0 1 2.3 0.03
1903 3 0 0 0
1906.2 0 1 2.3 0.03
1911 3 0 0 0
1914.6 1 1 3.4 0.21
1919 3 0 0 0

+++++++++++++++++++++++++++++++++++++++++++++++++++++++++++++++++++++++++++++++

多数据文件批处理的一个技巧

数据处理过程中,很多时候需要对大批的数据文件进行循环处理。如果文件名是有规律的,那么正常的方法尚可处理,但是碰到文件名没什么规律,或规律不强时,表示出这些文件按名就是一件很头疼的事了。假设现有以下文件需要进行循环处理,以供参考。

1、MATLAB
clc;clear;
%--将'e:/POP/data/'下的文件信息写入构架数组file_structure
file_structure = dir('e:/POP/data/');
%--file_structure.name下是'e:/POP/data/'内的文件名
for i=3:size(file_structure)

  filename = strcat('e:/POP/data/',file_structure(i).name)                 % stract 连接字符串
  f=netcdf(filename,'nowrite');
  a=['在此对f及里面的变量操作...']
  close(f)
end

 -----------------------------------------------------
怎么用matlab读取多个数据文件?

1:如果文件名规则

% 文件目录:

my_dir=' /home/my_calculation1/test1/';

%文件名前缀

my_pre_T='test';
%文件数目 fnum =1:32; %Read files for i=1:length(fnum) filename = [my_dir,prefix_T1 num2str(fnum(i))]; 然后dlmread,fopen等操作就不需详写了!与单个文件一样。
end

2:文件夹数据批量读取的问题,命名无规则
在windows下很简单,ls函数便可以得到一个包含所有文件名的字符矩阵。可惜在unix下得到的是个字符行向量。当然,处理下也可以批量读取数据文件,不过不想再写了。因为另外一个函数也可以实现批量处理数据文件的功能。即dir函数

LS displays the results of the 'ls' command on UNIX.

On UNIX, LS returns acharacter row vectorof filenames separated by tab and space characters.

假定.dat文件在/home/my_calculation1/test1/ 文件夹下,文件名符合matlab变量名的命名规则,要读取第二列的浮点数字为数组并以文件名为变量名。

mydir='/home/my_calculation1/test1/';

temp1=dir([mydir,'*.dat']);

temp=dlmread(filename,'',0,1);

1、利用dir(外层文件夹)获取子文件夹;
2、利用dir(子文件夹)获取子文件夹中的文件信息;
3、遍历文件,做处理;
对于遍历文件夹,也可以使用mathworks网站上的函数dirr轻松搞定。

注意:如果直接使用 temp1=dir(mydir]);读取文件夹下所有文件,应当从第三个开始才是目录下的文件。 另外,使用dir还可以遍历一个文件夹下的所有子文件夹。
eval_r([temp1(i1).name(1:end-4),'=temp;'])

dlmread,fopen等操作就不需详写了!与单个文件一样。
end

num_temp1=length(temp1);

for i1=1:num_temp1

filename=[mydir,temp1(i1).name];

现在有一个文件夹里面有50个的.dat文件.每个文件大概三万行.两列,第一列是字符串,第二列是浮点数字. 批量读取这个文件夹里的.dat文件的第二列。读取完以后的数组变量名就是.dat的文件名

On Windows, LS returns anm-by-n character array of filenames, where m is the number of filenames and n is the number of characters in the longest filename found. Filenames shorter than n characters are padded with space characters.

下面介绍下使用dir函数读取文件夹中文件的程序

2.1 读取所有扩展名为.dat的数据文件,并进行处理。

matlab中,也可以使用通配符的。下面就来展示下: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