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 delay

楼主(2020-03-17):
    请教下各位   导入PIN DELAY 后显示导入成功  pin delay 控制开关打开  在规则里 没有数值        是什么原因造成呢?谢谢!

网友A:
    你是如何导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如何导入的!

    谢谢你  我就是按部就班的导入 显示成功了   我找到原因了        是建立了 MG组以后面才会有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我就是按部就班的导入 显示成功了   我找到原因了        是建立了 MG组以后面才会有显示

恩,pin delay需要在创建Match Group后才可以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pin delay需要在创建Match Group后才可以输入!

    嗯嗯  谢谢你啦

网友B(2024-03-01):
    可是我从原理图导入的   没办法在之后才输入  然后就没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是我从原理图导入的   没办法在之后才输入  然后就没显示

    好了没有?

网友:
    :lol:lol:lol:lol:lol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了没有?

    没有  你是怎么导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  你是怎么导入的

    你找 导入的 表格格式   要进行编辑  后续才能导入进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找 导入的 表格格式   要进行编辑  后续才能导入进来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