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屏蔽接地

楼主(2020-03-17):
屏蔽的作用是将电磁场噪声源与敏感设备隔离,切断噪声源的传播路径。屏蔽分为主动
屏蔽和被动屏蔽,主动屏蔽目的是为了防止噪声源向外辐射,是对噪声源的屏蔽;被动屏蔽
目的是为了防止敏感设备遭到噪声源的干扰,是对敏感设备的屏蔽。

屏蔽电缆的屏蔽层主要由铜、铝等非磁性材料制成,并且厚度很薄,远小于使用频率上
金属材料的集肤深度,屏蔽层的效果主要不是由于金属体本身对电场、磁场的反射、吸收而
产生的,而是由于屏蔽层的接地产生的,接地的形式不同将直接影响屏蔽效果。对于电场、
磁场屏蔽层的接地方式不同。可采用不接地、单端接地或双端接地
总结:
单端接地:
1) 屏蔽电缆的单端接地对于避免低频电场的干扰是有帮助的。或者说它能够避免
波长 λ 远远大于电缆长度 L 的频率干扰。L<λ /20
2) 电缆屏蔽层单端接地能够避免屏蔽层上的低频电流噪声。 这种电流在内部导
致共模干扰电压并且有可能干扰模拟量设备。
3) 屏蔽层的单端接地对于那些对低频干扰敏感的电路(模拟量电路)来说是可取
的。
4) 连续测量值的上下波动和永久偏差表示有低频干扰。
双端接地:
1) 确保到电控柜或者插头(圆形接触)的连接经过一个大的导电区域 (低感应系
数)。选择金属在金属上比非金属在非金属上要好。
2) 由于有些模拟量模块使用了脉冲技术(例如:处理器和 A/D 转换器集成在同一模
块中),建议将模拟量信号彼此间屏蔽,确保正确的等电位连接,只有在这种情
况下进行双端接地。
3) 通常金属箔屏蔽层的传输阻抗远远大于铜编织线的屏蔽层,其效果相差 5-10 倍,
不能用作数字信号电缆。
4) 偶尔的功能失灵表明有高频干扰。 这是导线等电位连接无法消除的。
5) 除去电缆的端点以外,屏蔽层多点接地是有利的。
6) 不要将屏蔽层接在插针上,避免“猪尾巴”现象。
7) 要时刻注意屏蔽层的并联阻抗应该小于自身阻抗的 1/10。电缆桥架、机械框架、
其它屏蔽层或者其它并行电缆都能够使系统作到等电位。
8) 如果当屏蔽层双端接地时电缆屏蔽层发热,或者屏蔽层碰到电控柜外壳或者屏蔽
总线时打火,说明等电位连接不可靠。

网友:
偶尔的功能失灵表明有高频干扰

网友:
    屏蔽属于切断耦合路径,那么切断机理上是就需要确认噪声源属性(电场、磁场、电磁波)以及在进场还是远场切断?最好在近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