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常用元件电气符号和封装形式

楼主(2020-03-17):
1. 标准电阻:RES1、RES2;封装:AXIAL-0.3到AXIAL-1.0

两端口可变电阻:RES3、RES4;封装:AXIAL-0.3到AXIAL-1.0
三端口可变电阻:RESISTOR TAPPED,POT1,POT2;封装:VR1-VR5
2.电容:CAP(无极性电容)、ELECTRO1或ELECTRO2(极性电容)、可变电容CAPVAR

封装:无极性电容为RAD-0.1到RAD-0.4,有极性电容为RB.2/.4到RB.5/1.0.

3.二极管:DIODE(普通二极管)、DIODE SCHOTTKY(肖特基二极管)、DUIDE TUNNEL(隧道二极管)DIODE VARCTOR(变容二极管)ZENER1~3(稳压二极管)

封装:DIODE0.4和DIODE 0.7;(上面已经说了,注意做PCB时别忘了将封装DIODE的端口改为A、K)

4.三极管:NPN,NPN1和PNP,PNP1;引脚封装:TO18、TO92A(普通三极管)TO220H(大功率三极管)TO3(大功率达林顿管)

以上的封装为三角形结构。T0-226为直线形,我们常用的9013、9014管脚排列是直线型的,所以一般三极管都采用TO-126啦!

5、效应管:JFETN(N沟道结型场效应管),JFETP(P沟道结型场效应管)MOSFETN(N沟道增强型管)MOSFETP(P沟道增强型管)

引脚封装形式与三极管同。

6、电感:INDUCTOR、INDUCTOR1、INDUCTOR2(普通电感),INDUCTOR VAR、INDUCTOR3、INDUCTOR4(可变电感)

8.整流桥原理图中常用的名称为BRIDGE1和BRIDGE2,引脚封装形式为D系列,如D-44,D-37,D-46等。

9.单排多针插座原理图中常用的名称为CON系列,从CON1到CON60,引脚封装形式为SIP系列,从SIP-2到SIP-20。

10.双列直插元件原理图中常用的名称为根据功能的不同而不同,引脚封装形式DIP系列,

不如40管脚的单片机封装为DIP40。

11.串并口类原理图中常用的名称为DB系列,引脚封装形式为DB和MD系列。

12、晶体振荡器:CRYSTAL;封装:XTAL1

13、发光二极管:LED;封装可以才用电容的封装。(RAD0.1-0.4)

14、发光数码管:DPY;至于封装嘛,建议自己做!

15、拨动开关:SW DIP;封装就需要自己量一下管脚距离来做!

16、按键开关:SW-PB:封装同上,也需要自己做。

17、变压器:TRANS1——TRANS5;

网友:


网友:
我都是按照我的风格设名字的

网友:
是封装下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