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共模和差模之间的转化

楼主(2020-03-17):
共模和差模之间的转化
1 有哪几种转化方式
2 不同方式的影响
3 怎么更好的抑制彼此的转化

网友:
我认为差模就是信号线内部的问题,共模就是信号线与地的问题,差模干扰形成的环路是影响信号本身(向内辐射)问题,共模干扰形成的环路是影响外部(向外辐射)问题。差模与共模的转化在电路中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共模干扰转差模干扰就会影响信号(function),差模转化共模干扰就是向外辐射加强,转化的根本原因就是电路的不平衡(典型的差分对)。

网友:
    在高频段,差模转公模,共模转差模,这种现象就模糊化了;低频段差模转共模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