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Pads9.5 pcb添加logo的经验(自己试过每个步骤有效)

楼主(2020-03-17):
    自己试过每个步骤有效,总结pcb的添加logo经验

    pads 9.5 添加logo 方法
                                                                                                    Author:南山

    最近尝试了下pads 添加logo,做个总结。
    效果图:
    步骤一:
    找一个logo图片格式的文件,png,jpg都可以,用wintopo 这个软件矢量化,做成dxf文件。
                       图1
    图2
    图3
    图4
    步骤二:
    建立一个空pads pcb文件,导入处理好dxf文件。制作库文件。右键选择combine,然后再看属性,就会变为2d line,这个时候可以在属性中设置logo大小。这个也可以不设,后续在新的pcb里可以根据需要改变大小。
    图5
    保存到库
    图6
    从库中调用 drafttoolbar/ from library
               图7
    步骤三 wintopo 软件的安装:
    先安装,然后用crack里的exe文件替换安装路径下的exe即可使用。

网友:
    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

网友(2020-08-26):
    wintopo一直只转换图片的中间部分,希望您的版本可以正常使用呀!您的附件就是word笔记

网友:
    新人报道,谢谢大咖

网友(2020-10-09):
    最近在学着弄,看看看看

网友(2024-07-04):
    这方法可以!但是文件太大,全是2D线来着,类似无数多2D线拼的,贼卡

网友: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网友:
    谢谢大侠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