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会变绿色?有哪位大神知道什么原因?该怎么办?

楼主(2020-03-17):
为啥会变绿色?有哪位大神知道什么原因?该怎么办?

网友:
应该是元件之间的距离太近,超出了规则里设置的值(Component Clearance)。
将鼠标放在其中一个元件上,左上角会告诉你是什么错(也可以在此时按快捷键shift+v,显示具体细节)。

网友:
    应该是DRC报错。。

网友:
    DRC报错,跑一下check看看是什么错

网友:
    是丝印与焊盘的距离超过了规则值,修改一下规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