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不能直观看板子尺寸吗?

楼主(2020-03-17):
AD不能直观看板子尺寸吗?必须要测量是吗?

网友:
如果你使用了Design菜单下的Board shape对板形进行了设置,那么板子尺寸可以直接在菜单Report->Board information里查看。

网友:
我一般都是把原点设置在PCB板的左下角,然后想看哪个点,鼠标就放哪里,这个点的坐标就可以看到,对应的距离也就知道了

网友:
    把标注尺寸加上

网友:
    如果是AD18的话,属性窗口直接会显示板子大小

网友:
    快捷键RB,就能看到

网友(2020-07-28):
    可以测量,也可以自行标记出来用禁止布线层标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