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ink生成A2L的原理

楼主(2020-03-17):
LZ研究了一下Simulink生成A2L的原理,

发现修改相关tlc后,可以生成定制版的A2L

A2L包含scalarLookup1Dcurve)、Lookup2Dmapping
Measurable可测量但不可调 applicable可调

Simulink在生成A2L时使用到了下列文件夹的若干文件,
D:\MATLAB\R2015b\toolbox\rtw\targets\asap2\asap2下的文件作用:
getCompuMethodName.m用于获取Compu_Method的名称,CM_DataType_DocUnits,其中Units将数字和字母以外的符号变成’_’

asap2userlib.tlc定义了生成A2L的形式,可以对标定/信号之类的加A2L属性
向标定或者信号中加上MemoryAddress_ASAP2 属性即可生成A2L时加上地址

asap2post.m可以对A2L进行地址map,与编译器的Linker map/ELF文件进行关联使用,规则可以在该.m中修改,
asap2post_targets.m函数可以把a2l文件中的虚拟地址根据map文件中的地址改掉。
asap2post(ASAP2File, MAPFile) 可以替换a2l文件里的地但是系统自带的一般无法直接使用,需要修改里面部分匹配规则,具体参考正则匹配。以适合你的map文件格式。然后直接运行ok
你可以根据asap2post.pl文件和asap2post_targets.m文件推出来工作工程,你需要学一点很简单的perl语言,就只改一两行就可以

网友:
看看Simulink生成A2L的原理。

网友(2021-03-06):
來看看有什麼厲害的內容,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