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布线时要求两根信号线要平行放置,但是疑问是:平行放置不是增大了信号线之间的互...

楼主(2020-03-17):
布线时要求两根信号线要平行放置,但是疑问是:平行放置不是增大了信号线之间的互感嘛?!要是高频信号,导线上的压降不是增大了?!

网友:
差分对需要,其他不需要

网友:
一般平行放置的信号方向是反的。相互耦合之后是相互抵消的。嗯,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是电流方向相反,磁场相反,互相抵消之后就相当于没有了。

网友:
    互感也与距离有关系。如果距离大于3W,长一点也耦合能量不多。所以需要看对方能够承受多大的耦合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