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matlab画地图的工具:worldmap和m_map

楼主(2020-03-17):
1、用matlab画世界地图

[matlab自带的例子]

ax = worldmap('World'); setm(ax, 'Origin', [0 180 0]) land = shaperead('landareas', 'UseGeoCoords', true); geoshow(ax, land, 'FaceColor', [0.5 0.7 0.5]) lakes = shaperead('worldlakes', 'UseGeoCoords', true); geoshow(lakes, 'FaceColor', 'blue') rivers = shaperead('worldrivers', 'UseGeoCoords', true); geoshow(rivers, 'Color', 'blue') cities = shaperead('worldcities', 'UseGeoCoords', true); geoshow(cities, 'Marker', '.', 'Color', 'red')
用matlab画世界地图

2、matlab的m_map工具箱及添加行政边界底图

对习惯使用matlab的人来说,m_map是一个很好的绘制地图的免费工具箱。可以选择的投影种类近20种,包括常用的Lambert、Mercator、UTM等。可以测量距离( m_lldist, m_xydist ),绘制等值线(m_contour),等值线填充图(m_contouRF),矢量图(m_quiver),栅格图(m_pcolor)等,并与相应的matlab函数语法类似,很容易使用。

      m_map通过m_coast提供1/4 degree分辨率的全球海岸线,通过下载GSHHS可以得到更高分辨率的海岸线数据。

     除海岸线外,还可以利用已有的GIS行政边界资料,在地图上添加行政边界底图。具体作法为:下载.shp格式的行政边界文件(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的下载服务),将下载的.shp文件通过mapinfo转换成.dxf文件,利用已编译好的fortran程序,读取经纬度信息,输出.dat文件。导入matlab空间,可以直接m_plot,也可以调用m_plotbndry()。

通过以上方法可以实现.shp在matlab绘图中的应用。

3、[原创ZHOU Feng]在matlab中利用worldmap画中国区域图时加上台湾和钓鱼岛

Matlab是我们常用的一个画图和计算、仿真工具,在我们海洋科研中,经常在画图时需要加上底图(譬如海岸线,国界、省界线等等)。常用的一个工具包是M_map。但这里我要讲的是利用matlab自带的一个画图工具包话底图,这个工具包就是worldmap.

    worldmap的一般用法约为:
   >> figure; worldmap('china'); polcmap;
    或者
    >> figure; worldmap china; polcmap;
    如果要加入颜色的画,一般可以这样:
    >> figure
        worldmap('china','patch')
        scaleruler

    这时候问题就出来了。因为鬼子偷偷的讲台湾和大陆用两种颜色表示;甚至,如果你放大图片的画,会发现钓鱼岛也是不同颜色。这个是我们不能忍受的!!!!!
    于是我就费了一点时间,琢磨这个画图,然后修改。下面是这个脚本程序,在matlab中执行就可,这时候台湾和钓鱼岛和大陆就是一个颜色了^_^。

    用兴趣的朋友可以把这个用法举一反三((ZHOU Feng)zhoufeng@sio.org.cn。matlab版本是6.5)。
不过老实说,我不太用matlab自带的这个画图包,用M_map比较多一点。试验一下,感觉还可以用用。
画上述图的代码如下:

% 把台湾和大陆合成一个文件保存起来,这样画图用patch就是一种颜色(Zhou Feng, 2008-06-30, SOED, Hangzhou)。
%
y ZHOU Feng
houfeng@sio.org.cn
OED, 2nd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 2008-06-30

s1 = worldhi('china');
s2 = worldhi('taiwan');
disp(s1);

dd Taiwan together (ZHOU Feng)zhoufeng@sio.org.cn
s = s1;
s.lat = [s1.lat;NaN; s2.lat];
s.long= [s1.long; NaN;s2.long];

% add the Diaoyu Island (钓鱼岛)
% 钓鱼岛群岛由钓鱼岛、黄尾岛、赤尾岛、南小岛、北小岛、大南小岛、大北小岛和飞濑岛等岛屿组成,总面积约7平方公里。
% 地理位置:东经123°-124°34′北纬25°40′-26°。
%
% ---这里的分辨率只有两块 --
s3 = worldhi('japan');  %(ZHOU Feng)zhoufeng@sio.org.cn
x = s3.long;
y = s3.lat;
idx = find(x>123.0 & x<124.5);
idy = find(y> 25.5 & y< 26.0);
m = length(idy);
id=[];
for i=1:m
    tmp=find(idx == idy(i));
    if isempty(tmp)
    else
        id = [id; idx(tmp)];    %(ZHOU Feng)zhoufeng@sio.org.cn
    end
end
%%longd = x(id);
%%latd  = y(id);
%
% find nan
dtmp = find(diff(id)>1);
if isempty(dtmp)
    disp('no change')
elseif length(dtmp)==1
    idnew = [id(1:dtmp); id(dtmp+1)-1;id(dtmp+1:end)];
else
    for j=1:length(dtmp)
        idnew = [id(1:dtmp(j)+j-1); id(dtmp(j)+1)+j-1; id(dtmp(j)+j+1:end)];        % 未试验,可能有误
    end
end
longd = x(idnew);
latd  = y(idnew);

s.lat = [s.lat; NaN; latd];
s.long= [s.long; NaN; longd];

worldmap china
h = displaym(s);
polcmap

OK!!!!!!!!!!!!!!!

网友:
看看楼主说的matlab画世界地图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