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链爪是如何有效保养清洗的?

楼主(2020-03-17):
一、什么是波峰焊

波峰焊是让插件电子线路板的焊接面直接与高温液态锡接触达到焊接目的。波峰焊是将熔融的液态焊料,借助于泵的作用,在焊料槽液面形成特定形状的焊料波,插装了元器件的PCB置于传送链上,经过某特定的角度以及定的浸入深度穿过焊料波峰而实现焊点焊接的过程。

二、波峰焊结构

波峰焊接炉一般都具有传输系统、加热系统、光电控制系统、冷却系统、助焊剂的供给系统,以及链条上的夹抓清洁系统和空气压缩系统,此外,还具有污浊空气排放系统及焊料的控温系统,高端的波峰焊接炉还具有充氮系统。

三、波峰焊简单原理

波峰焊是种借助泵压作用,使熔融的液态焊料表面形成特定形状的焊料波,当插装了元器件的装联组件以一定角度通过焊料波时,在引脚焊区形成焊点的工艺技术。组件在由链式传送带传送的过程中,先在焊机预热区进行预热(组件预热及其所要达到的温度依然由预定的温度曲线控制)。实际焊接中,通常还要控制组件面的预热温度,因此许多设备都增加了相应的温度检测装置(如红外探测器)。预热后,组件进入锡槽进行焊接。锡槽盛有熔融的液态焊料,钢槽底部喷嘴将熔碰焊料喷出一定形状的锡波,这样,在组件焊接面通过锡波时就被焊料波润湿焊区并进行扩展填充,终实现焊接过程。

四、波峰焊保养:

机器长期工作,附着固化的松香、助焊剂等有机或无机污染物,为了防止PCB的二次污染及保证工艺的顺利实施,需要定期对设备配件等进行维护清洗。

一般根据生产实际情况,定时进行,如每天、周、月、季度等,相关内容供参考:

(1)、波峰焊每天维护保养内容:

1、清理锡池内残渣,用锡勺将锡面上所有锡渣收集起来,并加还原粉还原锡渣内部分碎锡;完成以上步骤后,将锡炉归位.

2、用碎布蘸玻璃水将防护玻璃内外擦洗干净

3、用手刷蘸清洗剂将链爪上脏物刷干净,用竹签将藏于链爪与黑片间的脏物清理干净

4. 将喷雾抽风罩内的过滤网拆下用清洗剂清洗干净

(2)、波峰焊每周维护保养内容:

1、清理锡炉波组件;

2、用干净碎布将入端,PCB感应器擦拭干净

3、擦除两波锡泵轴承的脏润滑油,用油枪将新油通过油喷压入轴承内

4、拆下松香区、预热区的抽风软管,将内部松香等脏物洗净

5、清理机身外壳、底座、炉内壁、松香缸及洗爪

(3)、波峰焊每月维护保养内容:

1、清理松香喷嘴滑轨、位置距离传感器,并给滑轨涂上新的润滑油

2、拆下控制箱上的冷却风扇,将隔离网洗净吹干后再重新装上

3、给链条加新润滑油;清洁链条转动马达及其网罩

4、拆下松香喷嘴,检查内部密封胶圈有破损

5、将整个两发波器起拆下,清干净锡泵下端的锡渣等脏物,轴承的脏润滑油,清洁马达网罩,用油枪将新油通油嘴压入轴承内。

(4)波峰焊季度维护保养内容:

1、将整个链条或链爪拆下,用清洗剂泡洗干净,重新装上后并加润滑油;拆卸步骤如下: 拆下链条上专用的连接链, 将入端的张紧齿轮组件拆下, 将链条整个从出端拉出

2、清洗完成后重新安装即可。

五、实例介绍波峰焊链条/链爪清洗水基工艺:

水基清洗系列产品可涉及电子制程全工艺段,即网板在线清洗、网板离线及错印板清洗、PCBA清洗、治具载具清洗、设备保养清洗, 以安全、环保、清洗力强等优势被广泛运用。

针对波峰焊设备保养清洗,水基清洗剂符合安全环保,满足目前ROHS、REACH、SONY00259、 HF等环保法规的要求,清洗效率高且低成本。

网友:
每日 每周 每月保养的项目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