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版本切换问题

楼主(2020-03-17):
7.95和1.2和2.4三个版本之间互相转换,都要重新选择WDIR,求指教?

网友A:
    自己新建一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新建一个就可以了

    新建系统变量还是用户变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建系统变量还是用户变量呢?

都可以,试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可以,试过的,

添加一个什么变量,求明确指点哈

网友:
    新建一个WDIR,指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