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如何从寄存器中读出来?

楼主(2020-03-17):
stc12c5a60s如何把ADC_RES和ADC_RESL寄存器的值存入数组?
在弄AD转换,转换后的AD值在寄存器里,想要转化为实际值来比较,要如何从寄存器中读出来?请教大神,感谢!

网友:
    int result = 0; //define receive variable
if(AuXR1&(1<<2)) //ADC_RES store result high 2bits

            //result = ADC_RES << 8 + ADC_RESL;
        result = ADC_RES;
        result << = 8;
        result = result + ADC_RESL;
    }
else //ADC_RES store result high 8bits
    {
        //result = ADC_RES << 2 + ADC_RESL;
            result = ADC_RES;
            result << = 2;
    result = result + ADC_RES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