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平行式结构贴片机

楼主(2020-03-17):
简单平行式结构贴片机

       早期的简单平行式结构贴片机也可以看做是一条贴片生产流水线。当线路板运行到流水线的某一个工位时停下,在这个工位上会有一些固定的装有真空吸嘴的机械臂将元件从送料器中同时吸取,再同时贴装到线路板上固定的位置,然后再到下一个工位贴装其他元件,直到所有元件完成。在线路板上的每一点元件贴装位置需要一个贴装机械臂来贴装,流水线的长度和贴装机械臂的多少可根据产品贴装元件的数量来配置。
  这种简单平行式贴片机的优点是:
  ①结构简单,相对成本较低。
  ②由于多个机械臂同时吸料和贴装,所以整机的贴装速度也较快。
  但这种简单平行式结构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①线路板没有基准点校正,元件一般也没有对中系统,靠贴装位置的调校来实现准确贴装。机器的精度一般只能贴装0603(英制)以上的元件和1 mm以上跨距的IC,
  ②每一个贴装位置都需要占用—个机械臂来吸取和贴装,对于元件数量多的产品需要大量的机械臂来贴装,而且整个流水线将会很长。
  ③机器的灵活性很差。由于每一个贴装位置都需要机械调校,元件数量多的产品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调校。因此一般只适合产品较为简单、精度要求较低、产量较大、一般不频繁转线的产品。

网友:
简单平行式结构贴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