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系列字符串写进字符串数组中

楼主(2020-03-17):
请问一下,我想创建一个字符串数组,里面的具体形式是a1,a2,a3,a4,a5,a6,a7,a8,a9,a10,a11,a12
下面的是我写的,ress = char()
for ba = 1:12
res = strcat('a',num2str(ba));
ress(ba) = res
end

一直报错,有没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无法执行赋值,因为左侧的索引与右侧的大小不兼容。

出错 Untitled6 (line 4)
ress(ba) = res

网友:
    使用ArrayList 或Vector
ArrayList<String> list = new ArrayList<String>();
添加方法为
    list.add(str1);
如果字符串不重复也可使用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