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ESD二极管结电容

楼主(2020-03-17):
各位大佬,信号线上使用的ESD二极管的结电容与信号频率是否有对应关系?有无计算公式?例如已知USB2.0 D+/D-的信号频率时240MHz,结电容最大可以选择多大?

网友:
要看什么信号,一般而言结电容的特点就是对应作为一个等效电容,这电容在他的谐振频率附近体现为低阻抗,一般选择对于信号类,越小越好。低速信号可以放宽。不过为了省事,最好直接选0.3pf以下的。

网友:
加楼主微信才能具体告诉你怎么弄法,文字表述实在有限。

网友:
    其实结电容与信号频率是没有绝对的关系,而是与信号的边沿有关系,对于USB2.0上加TVS时,结电容大小影响了边沿从而影响了信号网眼图的张开情况。故选择多大,需要看你USB2.0芯片的驱动以及走线长度从而网眼图张开情况。如果本来就不好,哪怕再小恐怕也不行。

网友:
    你好,ESD二极管的结电容太大会影响信号传输,USB2.0用小于5PF都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