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环境光传感器两种形式的区别?

楼主(2020-03-17):
最近在选型环境光传感器,发现有些传感器自身带LED,有些不带,各位大神,有没有人了解LED的功能,以及这两种形式的区别

网友:
    环境光传感器,简单说是该器件中有红外或紫外或白光感应吸收管,来感应光度等,有些是有红外IR发射被反射回,接受管ir接受达到感光目的。这样就会遇到楼上所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