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化锌非线性电阻测试电源系统

楼主(2020-03-17):
摘要:氧化锌非线性电阻广泛用于电力系统过压保护和浪涌能量吸收。研究了一种对其进行测试的电源。测试电源用容量电抗器来提供非线性电阻测试所需要的浪涌能量。试验结果表明,测试电源工作可靠,能完成对氧化锌非线性电阻的有效测试。

关键词:非线性电阻;测试电源;能容量

引言

氧化锌非线性电阻是一种压敏电阻器,用于电力系统保护已有30多年的历史了,它具有保护效果好,节能、价廉等一系列优点,因此,在发电机转子过电压保护,剩磁吸收,及避雷器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保护作用[1][2]。由于电力系统中感性元件的存在,电力设备中故障电流出现时将导致严重的过电压现象,因此,抑制过电压对设备和操作人员的安全都是极为重要的[3]。随着我国电力事业的迅猛发展,电网容量不断扩大,发电机的单机容量也越来越大,为保证电网的安全运行,对发电机的快速灭磁,过压保护越来越重要。

ZnO电阻的能容量大,通流性能好,可以起到快速灭磁的作用。而ZnO电阻结构的均匀程度对其能容量有直接影响,均匀度差会降低其对能量的吸收能力。测试电源系统就是要模拟ZnO快速灭磁时所吸收的瞬间能量,并监控ZnO电阻的工作情况,得出测试结果和参数。

1 电路基本原理

测试电源由整流、换向、放电三部分组成,如图1所示。三相交流电通过整流桥对电抗器L进行充电,L充电完成后换向电路(图1中K)动作,使L与整流桥断开并对ZnO非线性电阻放电,完成测试。电抗器L是整个电源的核心,其合理设计对测试电源的性能有决定性作用。因此,电抗器设计是测试电源设计的核心。

2 电抗器L优化设计

原理图中的直流电源由380V三相电整流得到,即

Ud=1.35U2Lcosα (1)

电抗器中存储的能量(即被测电阻阀片的能容量)为

式中:I为被测电阻阀片的短时间可以承受的电流。

电抗器的电阻为

RL=Ud/I (3)

由式(1)~式(3)可得出设计电抗器所需参数L和RL。

如果以W=20kJ,I=200A,设计电抗器,则由式(1)~式(3)可得L=1H,RL=2.55Ω。

在设计电抗器的过程中要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为保证电源满足测试要求,取L>1H,RL<2.4Ω。我们首先采用矩形截面的设计,经过多次试验后发现,很难满足要求,于是就改用了正方形截面的设计,最终设计出了满足要求的电抗器。电抗器线圈截面图如图2所示。

2.1 导线型号的选取

采用BVR型导线,参数如下:

横截面积S=35mm2;

导线最大外径dm=12.5mm;

导线电阻率ρ=0.0217×10-6Ω·m;

线圈绕制系数K=1.05;

取线圈的轴向层数和径向匝数相等,径向匝数取32匝,故

线圈匝数N=32×32=1024;

轴向高度a=12.5×32×1.05=420mm=0.42m;

径向宽度b=12.5×32×1.05=420mm=0.42m;

线圈内径d1=0.76m;

线圈平均直径d=d1+b=0.76+0.42=1.18m;

线圈总长l=πdN=π×1.18×1024=3796m(取3800m);

线圈电阻R1=ρl/s=0.0217×10-6×3800/35×10-6=2.356Ω。

2.2 检测电感值是否满足要求

电感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Φ为由线圈结构决定的系数,可从电感计算手册中查得Φ=16.26;

N为线圈匝数;

d为线圈的平均直径;

μ0为空气的导磁率,它的值是4π×10-7。

则线圈电感为

线圈电感满足要求。

3 换向电路原理

换向电路如图3所示,要求当电抗器L充电完成后即直流侧电流达到I时,切断主电路,让电抗器对氧化锌电阻阀片放电。换向电路中采用LC振荡电路反向阻断晶闸管的办法。

当L充电完成之后,通过二次侧的逻辑控制使继电器ZJ动作,V3关断,V2导通,此时正向电流存在V1仍导通,L1与C所组成的振荡电路开始振荡,电容C开始通过L1放电,其电流方向与主电路电流相反,当流过V1的电流值降为0时,V1将被强制关断,换向过程结束。这就要求C要先于L完成充电。

由于电抗器L时间常数τL=L/RL,充电时间t≈4τL。则电容器C时间常数取τC=τL/4=R1C。

为保证振荡电路可靠阻断主电路,其峰值振荡电流取1.5I,即

图3中R5是一个对主电路进行过压保护的氧化锌非线性电阻,其电压等级高于待测电阻。待测非线性电阻故障时,R5可限制电抗器两端的高电压。

4 试验

为验证上述测试电源系统的可行性,进行了试验,试验电路参数如下:

1)被测氧化锌电阻阀片能量W=20kJ;

2)测试电源直流侧电流I(>=)200A;

3)电抗器的电气参数L(>=)1H,RL(<=)2.55Ω;

4)换向电路L1=0.43mH,C=150μF,R1=550Ω。

试验表明,直流侧电流达到200A时,交流侧电流幅值为245A,据此整定交流侧的电流互感器,使电流继电器动作,控制电路驱动继电器ZJ动作,L1C振荡电路开始强制换向。测试表明电容C先于L完成充电,并且其反向振荡电流可以强制关断晶闸管,断开主电路,强制换向能够顺利进行,使电抗器能量注入氧化锌非线性电阻阀片,可以完成测试。

图4为换向电流图。图5为电抗器电流图。

5 结语

经过试验,此电源达到了测试氧化锌非线性电阻器的要求,测试结果与计算比较吻合,通过调整参数,可调节系统的工作情况。该测试系统切实可行,结构合理简单。

网友:
它具有保护效果好,节能、价廉等一系列优点,因此,在发电机转子过电压保护,剩磁吸收,及避雷器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