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tb6560的封装?这是很什么

楼主(2020-03-17):
驱动芯片TB6560是直插的吗?
为什么PCB看起来怪怪的,有点像贴片的样子???

网友:
步进电机的?

网友:
这点电流不算大的
既然封装是这样的 插件 过孔肯定是可以的
走线上开窗  后期加工 堆锡
另外可以考虑散热片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