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属化孔反焊盘最小可以做多少?

楼主(2020-03-17):
SFP28模块走线距非金属孔只留了6.9mil,现在反焊盘过大导致没有参考平面,想改小反焊盘至6.9mil可以么?
各位大佬怎么看,这样做有风险吗?

网友A:
    多少层?多厚?通常8层以内最小距离为7mil,8层以上要大于9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层?多厚?通常8层以内最小距离为7mil,8层以上要大于9mil

    额,18层的 3.2mm厚。。为啥非金属化孔要求这么大啊?
    还是按器件厂家的推荐做的出线,后来看到反焊盘大了些,导致信号没有参考。有什么优化建议么 杜老师

网友:
    钻孔尺寸和位置都会有误差,层数或板厚越大,误差越大
    差分线用间距或线宽较小的Neck模式出线,按当前叠层算一个线宽、间距较小的100欧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