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机喷头用什么润滑剂?

楼主(2020-03-17):
波峰焊机喷头用什么润滑剂

网友:
喷头漏助焊剂检测顶针压力够不够。 不喷雾检测喷口是否堵塞,可以用气压管疏通。 O型圈主要是为了防止漏气,润滑油可以用平常使用的黄油,顶针杆尽量不要打润滑油,常清洗就好。 一般免洗助焊剂喷头一天洗一次,松香型助焊剂喷头两个小时清一次,根本不会有堵喷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