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加工有哪些优点?

楼主(2020-03-17):
SMT贴片加工有哪些优点?

网友:
1、电子产品体积小。贴片元件的体积只有传统插装元件的1/10左右,一般SMT贴片加工之后,电子产品体积缩小40%~60%。
2、功效且成本低。SMT贴片加工易于实现自动化,提高生产效率,节省材料、能源、设备、人力、时间等,降低成本达30%~50%。
3、重量轻。贴片元件的重量也只有传统插装元件的10%,一般采用SMT之后,重量减轻60%~80%。
4、可靠性高,抗振能力强。
5、高频特性好,减少了电磁和射频干扰。
6、焊点缺陷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