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2 pcb designer没有setup-zones选项

楼主(2020-03-17):
    17.2版本,现在要设置刚挠板参数,发现没有setup-zones选项,是不是没破解好?

网友:
    可能是你的功能组件没选对

楼主:
    具体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File->Change Editor,选择PCB Designer,并勾选High Speed Option功能

楼主:
    已按照此方法操作,还是没有setup-zones选项
    另:电脑上同时安装了16.6和17.2版本,菜单栏命令缺失是否跟这个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