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如何绘制具有给定半径和中心坐标的圆?

楼主(2020-03-17):
MATLAB 如何绘制具有给定半径和中心坐标的圆?感谢!

网友:
    有两种方法,以下是用来实现该功能的 MATLAB 函数:

    • function h = circle(x,y,r)
    • hold on
    • th = 0:pi/50:2*pi;
    • xunit = r * cos(th) + x;
    • yunit = r * sin(th) + y;
    • h = plot(xunit, yunit);
    • hold off

    另一种方法是使用 rectangle 函数:

    • function h = circle2(x,y,r)
    • d = r*2;
    • px = x-r;
    • py = y-r;
    • h = rectangle('Position',[px py d d],'Curvature',[1,1]);
    • daspect([1,1,1])

    如果你正在使用 MATLAB R2012a 或者之后版本的 Image Processing Toolbox,你可以用 viscircles 函数:

    • viscircles(centers,rad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