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TLAB 如何查找矩阵最大值 (或最小值) 的索引? 感谢!

楼主(2020-03-17):
请问MATLAB 如何查找矩阵最大值 (或最小值) 的索引? 感谢!

网友:
    MATLAB 中的 min 和 max 函数分别将最小值和最大值的索引作为可选的第二个输出参数返回。

例如,下面的代码生成行向量 M,记录 A 的每一列的最大值,M 的第一列为 3,第二列为4。此外, I 同样是行向量,记录 A 每一列最大值的位置,即A中,3和4的行位置 (2 和 2)。

    • A = [1 2; 3 4];
    • [M,I] = max(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