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利用isp软件热启动?

楼主(2020-03-18):
先说一下环境,单片机型号是stc89c516rd+
现在单片机已经安装到设备,平时下载用的usb转rs232线进行下载,冷启动方式。

想问一下在这个情况如何进行热启动下载,烧录文件是bin格式的。
如果可以热启动下载需要修改程序么?或者说在isp里面调整一下。

网友:
启动方式是芯片固化的吧,现在有很多直接现在的下载器可以使用,原理的话还是通过控制复位脚来使芯片复位的

网友:
普中的下载软件可以直接烧录程序,但是好像要CH340芯片,PL2303不行

网友:
STC单片机就是热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