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 布线时候按TAB键弹出properties 属性框,怎么快捷关闭

楼主(2020-03-18):
还有个问题,用AD13 AD16 布线时候导圆弧会卡,用了18后稍微好点,大家有遇到这个问题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啊‘

网友A:
    这个为啥要关掉,一直都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为啥要关掉,一直都要用

我用16版本的时候,点击元件属性,比如修改坐标后,按enter就会关闭窗口。 18是不会关闭的,不过用着就慢慢习惯了,感觉有点像aller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