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下Altium designer 常用元件有哪些封装

楼主(2020-03-18):
    电阻:RES1,RES2,RES3,RES4;封装属性为AXIAL系列

    无极性电容:Cap;封装属性为Rad-0.1到Rad-0.4

    电解电容:Electroi;封装属性为RB.2/.4到RB.5/1.0

    电位器:Pot1,Pot2;封装属性为VR-1到VR-5

    二极管:封装属性为Diode-0.4(小功率),Diode-0.7(大功率)

    三极管:常见的封装属性为TO-18(普通三极管)TO-22(大功率三极管)TO-3(大功率达林顿管)

电源稳压块有78和79系列;78系列如7805,7812,7820等

79系列有7905,7912,7920等常见的封装属性有TO126h和TO126v

    整流桥:BRIDGE1,BRIDGE2: 封装属性为D系列(D-44,D-37,D-46)

    电阻:AXIAL0.3-AXIAL0.7 其中0.4-0.7指电阻的长度,一般用AXIAL0.4

    瓷片电容:RAD0.1-RAD0.3。 其中0.1-0.3指电容大小,一般用RAD0.1

电解电容:RB.1/.2-RB.4/.8 其中.1/.2-.4/.8指电容大小。一般<100uF用RB.1/.2,100uF-470uF用RB.2/.4,>470uF用RB.3/.6

二极管:DIODE0.4-DIODE0.7 其中0.4-0.7指二极管长短,一般用DIODE0.4

发光二极管:RB.1/.2

    单排多针插座原理图中常用的名称为CON系列,从CON1到CON60,引脚封装形式为SIP系列,从SIP-2到SIP-20。

双列直插元件原理图中常用的名称为根据功能的不同而不同,引脚封装形式DIP系列。

    串并口类原理图中常用的名称为DB系列,引脚封装形式为DB和MD系列。

    集成块:DIP8-DIP40, 其中8-40指有多少脚,8脚的就是DIP8

    电阻 AXIAL

无极性电容 RAD

    电解电容 RB

    电位器 VR

二极管 DIODE

三极管 TO

电源稳压块78和79系列 TO-126H和TO-126V

场效应管 和三极管一样

整流桥 D-44 D-37 D-46

    单排多针插座 CON SIP

双列直插元件 DIP

    晶振 XTAL1

***贴片电阻***

    0603表示的是封装尺寸与具体阻值没有关系,但封装尺寸与功率有关通常来说如下:

    0201 1/20W

    0402 1/16W

    0603 1/10W

0805 1/8W

    1206 1/4W

电容电阻外形尺寸与封装的对应关系是:

0402=1.0mmx0.5mm

0603=1.6mmx0.8mm

    0805=2.0mmx1.2mm

1206=3.2mmx1.6mm

    1210=3.2mmx2.5mm

1812=4.5mmx3.2mm

2225=5.6mmx6.5mm

    零件封装是指实际零件焊接到电路板时所指示的外观和焊点的位置。是纯粹的空间概念因此不同的元件可共用同一零件封装,同种元件也可有不同的零件封装。像电阻,有传统的针插式,这种元件体积较大,电路板必须钻孔才能安置元件,完成钻孔后,插入元件,再过锡炉或喷锡(也可手焊),成本较高,较新的设计都是采用体积小的表面贴片式元件(SMD)这种元件不必钻孔,用钢膜将半熔状锡膏倒入电路板,再把SMD元件放上,即可焊接在电路板上了。关于零件封装我们在前面说过,除了DEVICE.LIB库中的元件外,其它库的元件都已经有了固定的元件封装,这是因为这个库中的元件都有多种形式:

    以晶体管为例说明一下:晶体管是我们常用的的元件之一,在Device.LIB库中,简简单单的只有NPN与PNP之分,但实际上,如果它是NPN的2N3055那它有可能是铁壳子的TO-3,如果它是NPN的2N3054,则有可能是铁壳的TO-66或TO-5,而学用的CS9013,有TO-92A,TO-92B,还有TO-5,TO-46,TO-52等等,千变万化。

还有一个就是电阻,在DEVICE库中,它也是简单地把它们称为RES1和RES2,不管它是100Ω还是470KΩ都一样,对电路板而言,它与欧姆数根本不相关,完全是按该电阻的功率数来决定的。我们选用的1/4W和甚至1/2W的电阻,都可以用AXIAL0.3元件封装,而功率数大一点的话,可用XIAL0.4,AXIAL0.5等等。

    现将常用的元件封装整理如下:

    电阻类及无极性双端元件AXIAL0.3-AXIAL1.0;/无极性电容 RAD0.1-RAD0.4/有极性电容RB.2/.4-RB.5/1.0/

    二极管 DIODE0.4及 DIODE0.7/石英晶体振荡器 XTAL1/晶体管、FET、UJT TO-xxx(TO-3,TO-5)/

可变电阻(POT1、POT2) VR1-VR5。

    当然,我们也可以打开C:\Client98\PCB98\library\advpcb.lib库来查找所用零件的对应封装。这些常用的元件封装,大家最好能把它背下来,这些元件封装,大家可以把它拆分成两部分来记如电阻AXIAL0.3可拆成AXIAL和0.3,AXIAL翻译成中文就是轴状的,0.3则是该电阻在印刷电路板上的焊盘间的距离也就是300mil(因为在电机领域里,是以英制单位为主的)。同样的,对于无极性的电容,RAD0.1-RAD0.4也是一样;对有极性的电容如电解电容,其封装为RB.2/.4,RB.3/.6等,其中“.2”为焊盘间距,“.4”为电容圆筒的外径。对于晶体管,那就直接看它的外形及功率,大功率的晶体管,就用TO-3,***率的晶体管,如果是扁平的,就用TO-220,如果是金属壳的,就用TO-66,小功率的晶体管,就用TO-5,TO-46,TO-92A等都可以,反正它的管脚也长,弯一下也可以。对于常用的集成IC电路,有DIPxx,就是双列直插的元件封装,DIP8就是双排,每排有4个引脚,两排间距离是300mil,焊盘间的距离是100mil。SIPxx就是单排的封装。等等。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晶体管与可变电阻,它们的包装才是最令人头痛的,同样的包装,其管脚可不一定一样。例如,对于TO-92B之类的包装,通常是1脚为E(发射极),而2脚有可能是B极(基极),也可能是C(集电极);同样的,3脚有可能是C,也有可能是B,具体是那个,只有拿到了元件才能确定。因此,电路软件不敢硬性定义焊盘名称(管脚名称),同样的,场效应管,MOS管也可以用跟晶体管一样的封装,它是可以通用于三个引脚的元件。Q1-B,在PCB里,加载这种网络表的时候,就会找不到节点(对不上)。在可变电阻上也同样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在原理图中,可变电阻的管脚分别为1、W、及2,所产生的网络表,就是1、2和W,在PCB电路板中,焊盘就是1,2,3。当电路中有这两种元件时,就要修改PCB与SCH之间的差异最快的方法是在产生网络表后,直接在网络表中,将晶体管管脚改为1,2,3;将可变电阻的改成与电路板元件外形一样的1,2,3即可。

    封装的处理是个没有多大学问但是颇费功夫的“琐事”,举个简单的例子IP8很简单吧,但是有的库用DIP-8,有的就是DIP8. 即使对同一封装结构,在各公司的产品Datasheet上描述差异就很大(不同的文件名体系、不同的名字称谓等);还有同一型号器件,而管脚排序不一样的情况,等等。对老器件,例如电感,是有不同规格(电感量、电流)和不同的设计要求(插装/SMD)。真个是谁也帮不了谁,想帮也帮不上,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靠自己的积累。这对,特别是刚开始使用这类软件的人都是感到很困惑的问题,往往很难有把握地找到(或者说确认)资料中对应的footprint就一定正确。心中没数!其实很正常。我觉得现成“全能“的库不多;根据电路设计确定选型、找到产品资料,认真核对封装,必要时自己建库(元件)。这些都是使用这类软件完成设计的必要的信息积累。这个过程谁也躲不开的。如果得以坚持,估计只需要一两个产品设计,就会熟练的。所谓“老手”也大多是这么“熬”过来的,甚至是作为“看家”东西的。这个“熬”不是很轻松的,但是必要。

电阻类及无极性双端元件 AXIAL0.3-AXIAL1.0

无极性电容 RAD0.1-RAD0.4

有极性电容 RB.2/.4-RB.5/1.0

    二极管 DIODE0.4及 DIODE0.7

石英晶体振荡器 XTAL1

    晶体管、FET、UJT TO-xxx(TO-3,TO-5)

    可变电阻(POT1、POT2) VR1-VR5

    AXIAL - 两脚直插

AXIAL就是普通直插电阻的封装,也用于电感之类的器件。后面的数字是指两个焊盘的间距。

AXIAL-0.3 小功率直插电阻(1/4W);普通二极管(1N4148);色环电感(10uH)

    AXIAL-0.4 1A的二极管,用于整流(1N4007);1A肖特基二极管,用于开关电源(1N5819);瞬态保护二极管

AXIAL-0.8 大功率直插电阻(1W和2W)

DIP - 双列直插

直插芯片常用的古老封装。

SOIC - 双列表贴

现在用的贴片max232就是SOIC-16,后面的数字显然是管脚数。贴片485芯片有SOIC-8S,管脚排布更密了。

TO - 直插

    直插三极管用的是TO-92,普通直插7805电源芯片用TO-220,类似三极管的78L05用TO-92。

直插开关电源芯片2576有五个管脚,用TO-220T。

贴片的2576看起来像D-PAK,但却是TO-263,奇怪。它有五个管脚,再加上一个比较大的地。

SOT - 表贴

    贴片三极管和场效应管用的是SOT-23。LM1117电源芯片用SOT-223,加上地共有四个引脚。

D-PAK - 表贴

    贴片的7805电源芯片就用这个封装,有一个面积比较大的地,还有两个引脚分别是输入和输出。

TQFP - 表贴芯片

一直在用的贴片AVR单片机芯片就是TQFP的,比如mega8用TQFP-32。管脚数少的AVR比如tiny13,则采用SOIC封装。

Atmel的7S64 ARM芯片用了LQFP-64,似乎管脚排列更紧密了。见过有一款国内的SOIC 51芯片用了PQFP-64,管脚排布比TQFP紧密。

    DB9

    9针串口座,这个也是必须要有的。

===============其他尚未未整理的内容============

    PZ-4 四位排阻

RW 精密电位器

TO-92 直插三极管

SOT-23 贴片三极管;贴片场效应管

    RB-.1/.2,.1/.3,.2/.4,.2/.5,.3/.6直插电解电容

    RB-3/6 LM2575专用电感(330uH直插)

    CAPT-170 贴片电解电容10uF/25V

LED-3 直插发光二极管

DAY-4 四位八字LED管

电源IC

    D-PAK 贴片7805

TO-220 直插7805

TO-92 直插78L05

SOT-223 LM1117,3.3V贴片

    TO-263 LM2575贴片

TO-220T LM2575直插 2575有五个脚; 2576和2575封装一样(插、贴),区别是2576开关、2575线性。

    78L05 100ma

78M05 500ma

7805 1.5A

    PCB画圆形焊盘默认孔径30mil,总直径60mil(0.762mm,1.524mm)。自恢复电阻管脚直径0.6mm,封装定义孔径为0.7mm,总直径1.5mm。压敏电阻管教直径1mm,封装定义孔径1.27mm,总直径2.54mm(50mil,100mil)。

    (用于焊接220V导线的焊盘:3mm x 1.8mm)

    电源线不低于18mil,信号线不低于12mil,CPU入出线不低于10mil(或8mil),线间距不低于10mil。

    正常过孔不低于30mil(内孔一般不能小于10mil)。

    100mil对应2.54mm。

    双列直插 焊盘间距100mil,两排间距300mil。焊盘60mil,孔径40mil。转载一份网络表定义:

网络表代码                注解:

    [                           开始一个零件的定义

    C1                        零件的序号

    AXIAL0.4              零件的封装形式(AXIAL0.4 )

    100μF                 零件的名称100μF

保留(为空行)

    保留(为空行)

保留(为空行)

    ]                        结束一个零件的定义

(                     开始一个网络定义

    NetD3_1                    网络名称

D3-1                       零件序号-零件引脚号

    C2-2                      零件序号-零件引脚号

    U1-3                        零件序号-零件引脚号

    C1-2                        零件序号-零件引脚号

    D4-1                        零件序号-零件引脚号

)                         结束一个网络的定义

网友:
    常用元器件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