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英文:The u32 filter

楼主(2020-03-18):
Overview

The u32 filter allows you to match on any bit field within a packet, so it is in some ways the most poweRFul filter provided by the Linux traffic control engine. It is also the most complex, and by far the hardest to use. To explain it I will start with a bit of a tutorial.
Matching

The base operation of the u32 filter is actually very simple.
It extracts a bit field from a 32 bit word in the packet, and if it is equal to a value supplied by you it has a match. The 32 bit word must lie at a 32 bit boundry. The syntax in tc is:
# tc filter add dev eth0 parent 999:0 protocol ip prio 99 u32 \
classid 1:1 \
match u32 0xc0a80800 0xffffff00 at 12
The first line uses the same syntax shared by all filters, so I will ignore it for now. The second line just says that if the filter matches assign the packet to class 1:1. The third line is the interesting one; this is what it means:
match u32 This keyword introduces a match condition. The u32
is the type of match. It must be followed by a value
and mask. A u32 match extracts a 32 bit word out of
the header, masks it and compares the result to the
supplied value. This is in fact the only type of
match the kernel can do. Tc "compiles" all other
types of matches into this one.

0xc0a80800 This is the value to compare the masked 32 bit word
to. If it is equal to the masked word the match is
successfull.

0xffffff00 This is the mask. The word extracted from the
packet is bit-wise and'ed with this mask before
comparision.

at 12 This keyword tells the kernel where the 32 bit word
lives in the packet. It is an offset, in bytes,
from the start of the packet. So in this case
we are loading the 32 bit word that is 12 bytes from
the start of the packet. The offset is optional.
If not supplied it defaults to 0 which is generally
not what you want.
Now if you look at rfc791 you will see that the source address is stored at offset 12 in an IP packet. So the match condition could be read as: "match if the packet was sent from the network 192.168.8.0/24". To use the u32 filter you do have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fields in IP and TCP, UDP and ICMP headers. But you don't have to remember the offsets of the individual fields - tc has some syntatic sugar for that. This command has does the same thing as the one above. The syntax is different, but the filter submitted to the kernel is identical:
c filter add dev eth0 parent 999:0 protocol ip prio 99 u32 \
classid 1:
match ip src 192.168.8.0/24
A u32 filter item can logically "and" several matches together, succeeding if only if all matches succeed. This example will succeed only if the packet was sent from network 192.168.8.0/24, and has a TOS of 10 hex:
# tc filter add dev eth0 parent 999:0 protocol ip prio 99 u32 \
classid 1:
match ip src 192.168.8.0/2
match ip tos 0x10 1e
You can have as many match conditions on the one line as you want. All must be successful for the filter item to score a match.
If you enter several tc filter commands the filters are tried in turn until one matches. For example:
c filter add dev eth0 parent 999:0 protocol ip prio 99 u32 \
classid 1:
match ip src 192.168.8.0/24 \
match ip tos 0x10 1e
# tc filter add dev eth0 parent 999:0 protocol ip prio 99 u32 \
classid 1:2 \
match ip src 192.168.4.0/2
match ip tos 0x08 1e
The first filter item checks if the packet is from network 192.16.8.0/24 and has a TOS of 10 hex. If so the packet is assigned to class 1:1. If not the second filter item is tried. It checks if the packet is from network 192.168.0.4/24 and has a TOS of 08 hex and if so it will assign to packet to class 1:2. If not the next filier item would be tried. But there is none, so u32 filter fails to classify the packet.
Now it is time to discuss u32 handles. A u32 handle is actually 3 numbers, written like this: 800:0:3. They are all in hex. For now we are only interested in the last one. This last number identifies the filter items we have been adding. Because we did not specify an number generated for the filter item the kernel allocated one for us. In fact it allocated the handles 800:0:800 and 800:0:801. The handle it generates is one bigger than the largest handle used so far, with a minum value of 800 hex. Valid filter item handles range from 1 to ffe hex. Like all filter handles, the complete handle (as in 800:0:801) must be unique. We can force a particular handle to be used for a filier item by using the "handle" option of "tc filter", like this:
c filter add dev eth0 parent 999:0 protocol ip prio 99 u3
classid 1:
match ip src 192.168.8.0/2
match ip tos 0x10 1e
c filter add dev eth0 parent 999:0 protocol ip prio 99 handle ::1 u32 \
classid 1:
match ip src 192.168.4.0/24 \
match ip tos 0x08 1e
These tc commands are almost identical to the previous example. In fact the tc command creating the first item is identical, so it will be allocated the same handle as before, 800:0:800. The second command only differs from the previous example in that it specifies item handle 1 is to be used. (The rest of the numbers in the handle are not specified, so the defaults are used.) The full handle created for the second filter item will be 800:0:1. The kernel evaluates filter items in handle order, with lower handle numbers being checked first. So the impact of doing this will be to reverse the order they two filter items are evaluated by the kernel,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example.
Linking

Before proceeding we need a new concept. In effect filter items that share the same prefix in their handle (800:0 in the above examples) form a numbered list. The number is the filter item number, ie the last number is the handle. In the last example above we had a two item list with these handles:
list 800:0:
1 [src=192.168.4.0/24, tos=0x08] -> return classid 1:2
800 [src=192.168.8.0/24, tos=0x10] -> return classid 1:1
I will call this a u32 filter list, or just a filter list for short. The prefix (800:0 in this case) can be used as a handle to identify the list. In the section above I described how the kernel "executes" such a list. To recap it does this by running through the list in filter item number order, checking each filter item in turn to see if it matches. If a filter item matches it can classify the packet, in which case the u32 filter stops and returns the classified packet. But when a u32 filter item matches a packet there is one other thing it can do besides classifing the packet. It can "link" to another u32 filter list. For example:
c filter add dev eth0 parent 999:0 protocol ip prio 99 u3
link 1:0: \
match ip src 192.168.8.0/24
If this filter item matches it will "link" to filter list 1:0:, meaning the kernel will now execute filter list 1:0:. If a filter item in that list matches and classifies a packet then the u32 stops and returns classified packet. If that does not happen, ie if no filter item in the list classifies the packet then the kernel resumes executing the original list. Execution continues at the next filter item in the original list, ie the one after the filter item that did the "link". A linked list can in turn link to other lists. You can nest up to 7 link commands.
If you specify a "link" command for a filter item any attempt to classify a packet in the same filter item will be ignored. Another way of saying this is the "classid" option and its aliases won't work if you put "link" on the command line.
This linking is not in itself very useful. It is usually faster to use one big list, and it always easier to do it that way. But there are two commands you can combine with the "link" command, and in fact neither can be used without it.
Hashing

The filter lists we have been discussing are actually part of much larger structures called hash tables. A hash table is just an an array of things that I will call buckets. A bucket contains one thing: a filter list. This will all become clear shortly, I hope.
We can now look at the meanings of the other two numbers in a u32 filter handle. One handle in the examples above was 800:0:1. Well, the 800 identifies the hash table, and the 0 is the bucket within that hash table. So 10:20:30 means: filter item 30, which is located in bucket 20, which is located in hash table 10.
Hash table 800 is special. It is called the root. When you create a u32 filter the root hash table gets created for you automaically. It always has exactly one bucket, numbered 0. This means the root hash table also exactly one filter list associated with it. When the u32 filter starts execution it always executes this filter list. In other words a u32 filter does its thing by executing filter list 800:0. If filter list 800:0 does not classify the packet (implying that none of the lists it linked to clasified it either) then the u32 filter returns the packet unclassified.
Not unsurprisingly you can't delete the root hash table. Actually you can't delete any other hash table either (as of 2.4.9), but that is because of a bug in the in the kernel u32 filter's reference counting code. The only way to get rid of a hash table in 2.4.9 or earlier is to delete the entire u32 filter.
Hash tables other than the root must be created before you can add filter items that link to them. Use this tc command to create hash table:
# tc filter add dev eth0 parent 999:0 protocol ip prio 99 handle 1: u32 \
divisor 256
This creates a hash table with 256 buckets. The buckets are numbered 0 through to 255. So we have effectively created 256 filter lists with handles 1:0, 1:1, ... 1:255. A hash table can have 1, 2, 4, 8, 16, 32, 64, 128 or 256 buckets. Other values are possible but can be very inefficient. The kernel has a bug that will allow you to have 257 buckets, but doing that may cause an oops.
If you omit the "handle" option the kernel will allocate you a new handle. Currently (2.4.9) the kernel has a bug - the handle allocation routing will go infinite rather than return failure in the very unlikely circumstance that all hash table handles are in use.
The way the tc "link" option is written it might appear that you can link to any bucket. You can't. The link option only allows you to specify bucket 0 (implying that "link 1:1" is illegal). To select a bucket other than 0 you must use the "hashkey" option:
# tc filter add dev eth0 parent 999:0 protocol ip prio 99 u3
link 1: hashkey mask ffffff00 at 1
match ip src 192.168.8.0/24
The hashkey option causes the kernel to calculate the bucket number of the filter list to link to from data in the packet. You get to specify what data. This operation is usually called a hashing. In this case the hash it is a particularly fast but primitive one. In the example above this is what happens, in detail, if the match succeeds:
The kernel reads the 32 bit word at offset 12 of the packet being sent.
This word is masked with ffffff00
The word is left shifted by 8 bits, and them masked with 0xff. The amount of left shift is calculated from the mask - it is the number of bits the mask has to be shifted so the first 1 bit appears in the least significant bit. The is the "hashing function". It changed between 2.4 and 2.6. In 2.4 the 4 bytes in the word are xor'ed together. From what I have seen, the 2.4 version did a better job on real data.
The result of the hash, which is a number in the range 0..255, is then masked with (number of buckets - 1).
The result is a bucket number, which is then combined with the hash table in the link option to form a filter list handle.
That filter list is then executed.
If you look at rfc791 you will see the hash in the example is selecting the senders network address. Tc offers no syntatic sugar to help you this time, ie there is no "hashkey ip src 0.0.0.0/24" or similar. You to do it the hard way and look up the rfc's.
Why would you hash on the source network rather than testing for it in a match option? Its only useful if you want to classify a packet based on a lot of different source networks. If there is only one or two source networks you are better off using match as doing a couple of matches is faster than doing a hash. But, the amount of time required to test all the matches will grow as number of source networks grows. Hashing on the other hand takes a fixed amount of time regardless whether there is 1 or 100 source networks, so if there are thousand's of source networks hashing is going to be literally 100's of times faster than testing them one by one using matching.
I mention this because there is an example from Alexey's "README.iproute2+tc" that selected the TCP protocol (among others) using hashing. As an example of how to use hashing it is good, but it has been cut and pasted by every man + dog, altered to only select the TCP protocol, and then quoted as the way to do it. Wrong. A simple "link" without hashing would be better in that case.
We have dealt with one side of hashing - how the filter list to be executed (hash table, bucket) is selected. There is a second side to it - adding items to the selected filter list. The problem is really quite simple - which one is it? You know the hash table number, it is the bucket number that is the problem. You could use the description of the hashing algroithm above and manually calculate the bucket number. That is a bad option for two reasons. Firstly, its hard work in the general case. Secondly its fragile, because the hashing algroithm in the kernel can and has changed. Tc can calculate the hash for you, and it is better and easier to let it do so. Letting Tc do this does not effect time it takes the kernel to execute the filter. Here is how you do it:
c filter add dev eth0 parent 999:0 protocol ip prio 99 u3
classid 1:2 \
ht 1: sample ip src 192.168.8.0/
match ip src 192.168.8.0/8 \
match ip tos 0x08 1e
Caveat: as of 07/Feb/2006, the hashing algorithm in tc is still at the 2.4 version(!). Ergo, for 2.6 tc ends up with the wrong answer, so this example above won't work until this bug is fixed.
The line in question is the third one - the rest we have seen before. The "ht 1:" says the filter item is to be inserted into hash table 1::. The "sample ..." says what value we want to calculate has bucket number for, ie we want that value to be hashed. Tc will apply the same hashing algorithm used by the kernel to calculate the bucket number. The "..." can be anything that could legally follow a "match" option, so all the syntatic sugar for calculating IP offsets is available to you.
There is, unfortunately, three bugs in the current version of "tc" (ie tc up until cvs 2006-02-09), which render "sample" useless. Firstly, "sample" assumes the target hash table has 256 buckets. If it doesn't, you are out of luck - you must use the "ht" option instead. Secondly, the "sample" option always uses the 2.4 kernel hashing function. Ie, it doesn't work on 2.6 kernels. Finally, the "sample" parsing code in "tc" has a bug (a missing memset()), which causes tc to get segmentation violations. This last bug renders it completely useless.
Now for some random points. First of all, why did I not use the "handle" option of tc to specify the hash table, as is done everywhere else? Answer: because you must give the "ht" option. You can also give the "handle" option, but if you do the hash table number in it must be blank, (as in ::1), or be equal to the hash table given in the "ht" option. Is there a good reason why tc and the kernel work like this? No, not that I can see.
Secondly, why is the fourth line required in the command? First of all, perhaps isn't obvious why it may not be required. It may not be needed because the "sample" option has already selected the filter list for this source network. If no other source networks hash this this same bucket there is indeed no reason to for the match command. But if several source networks hash to the same bucket it is required - the filter won't work without it. If you are hashing for a good reason, ie to speed up the process of selecting among many possibilities, and you are being conservative, ie you assume you don't know the internals of the hashing algroithm, then you can never be sure that each bucket will only have one filter item. So this match line should always be present.
Thirdly, there are many examples on the net that hash on the IP protocol, then selects protocol 6 directly using "ht 1:6:" rather than using the "sample" option. Should I copy that? Answer: No. This example should sound familiar. It is the same cut & paste (aka hack, because they always try to improve the example) from Alexey's "README.iproute2+tc" file I referred to earlier. In that example Alexey assumed he knew how the hashing algroithm worked. It probably sounded like a reasonable assumption to him - he designed and coded the algorithm. But it is not a good assumption for the rest of us. He did this because under the current hashing algorithm the value is trival to calculate under some circumstances. If you are selecting one byte from the packet on a byte boundry, and use a hash table 256 elements long, then the byte always hashes to itself. The IP protocol byte meets those conditions.
Fourthly, should I allocate my own handles to filter items in a hash bucket? Answer: Avoid it if possible. You can manually allocate filter item numbers using the handle option, as in "handle ::1". If you do so be sure to allocate a unique filter item number to each filter item in the hash table (as opposed to unique to just the bucket the filter item lives it). You have to do this if you assume (as you should) that you don't know what bucket the filter item is going to hash to. But, as I said earlier, avoid it if possible. You would not be hashing if there weren't a lot of filter items to choose from. And if there are a lot of them doing your own filter item numbering will be painful.
Header Offsets

The IP header (and other headers) are variable length. This creates a problem if you are trying to use "match" to look at a value in a header that follows - you don't know where it is. It is not an impossible problem because every header in an IP packet contains a length field. The "header offsets" feature of u32 allows you to extract that length from the packet, and then add it to the offset specified in the "match" option.
Here is how it works. Recall that the match option looks like this:
match u32 VALUE MASK at OFFSET
I said earlier that OFFSET tells the kernel which word in the packet to compare to VALUE. That statement was a simplification. Two other values can be added to OFFSET to determine which word to use. Both those values start off as 0, but they can be modified when a "link" option calls another filter list. Any modification made only applies while called filter list is being executed as the old values are restored if the called filter list fails to classify the packet. Here are the two values and the names I call them:
permoff This value is unconditionally added to every OFFSET
that is done in the destination link, ie that one
that is called. This includes calculations of new
permoff's and tempoff's. Permoff's are cumulative
in that if the destination link calls another link
and calculates a new permoff, the result is added to
this one.

tempoff A "match" option in the destintaion link can optionally
add this value its OFFSET. Tempoff's are temporary, in
that it does not apply to any links the destination link
calls. It also does not effect the calculation of
OFFSET's for new permoff's and tempoff's.
Time for an example. Consider this command:
c filter add dev eth0 parent 999:0 protocol ip prio 99 u3
link 1: offset at 0 mask 0f00 shift 6 plus 0 eat \
match ip protocol 6 ff
The match extression selects tcp packets (which is IP protocol 6). If we have protocol 6 we execute filter 1:0. Now for the rest of it:
offset This signals that we want to modify permoff or tempoff
if the link is executed. If this is not present,
neither permoff nor tempoff are effected - in other
words the target of the link inherits the current
permoff and tempoff.

at 0 This says the 16 bit word that contains the value we
are going to use to calculate permoff or tempoff lives
offset 0 the IP packet - ie at the start of the packet.
This offset must be even. If not specified 0 is used.

mask 0f00 This mask (which is in hex) is bit-wise anded with the
16 bit word extracted from the packet header. It
isolates the header length from the rest of the
information in the word. If not specified 0 is used
for the extracted value.

shift 6 This says the word extracted is to be divided by 32
after being masked. If not present the value is not
shifted.

plus 0 After extracting the word, masking it and dividing it by
32, this value is now added to it. If not present is
assumed to be 0.

eat If this is present we are calculating permoff, and the
result of the calculation above is added to it. Tempoff
is set to 0 in this case. If this is not present we are
calculating tempoff, and the result of the calculation
becomes tempoff's new value. Permoff is not altered in
this case.
If you don't understand this then accept at face value that it does calculate the position of the second header in an IP packet. Copy & paste it into your scripts. I am not going to try and explain it further. You should of course dig out rfc791 and verify it for yourself. That way you will be able to apply it to headers beyond the second one.
Having calculated your offset you can now add entries to the destination filter list that depend on it. Here is an example entry:
c filter add dev eth0 parent 999:0 protocol ip prio 99 u32 \
classid 1:4 \
ht 1:
match u32 0x140000 ffff0000 at nexthdr+0
We have see almost all of this before. "ht 1:0" inserts this filter item into hash table 1, bucket 0. "classid 1:4" classifies the packet if the filter matches. The "match" selects protocol 14 hex (which is 20 decimal - ftp). The "at nexthdr+0" is the only new bit, or at least the "nexthdr+" is new. The "0" sort of means the same thing as it always did - that the 32 bit word that contains the TCP port is at offset 0. But it is offset 0 from the TCP header, because either permoff of tempoff has been set to point to that header. As for "nexthdr+", recall that adding "tempoff" was optional. If you add "nexthdr+" it gets added. If you don't it doesn't.
Tc does supply syntatic sugar for this as well. I could of written this way, and generated an identical filter item:
# tc filter add dev eth0 parent 999:0 protocol ip prio 99 u3
classid 1:4 \
ht 1:0 \
match tcp protocol 6 ff
Recall that I said modification made to permoff and tempoff only applies while called filter list is being executed as the old values are restored if the called filter list fails to classify the packet. This was a lie. Permoff is restored, but tempoff isn't. This can make for subtle suprises in the way a U32 filter executes, because you tend to assume that during the execution of a filter list permoff and tempoff never change. But if you link to another list tempoff may change. I recommend always using permoff's (ie, always specify "eat", and never use "nexthdr+") to avoid this.
Reference

Handles

The u32 filter uses 3 numbers for its handle. These numbers are written: H:B:I, eg 1:1:2. All are in hex. The first number, H, identifies a hash table. The second number, B, identifies a bucket within the hash table, and the third number, I, identifies the filter item within the bucket. The combination must be unique.
Hash table numbers must lie between 001 and fff hex. The traffic control engine will generate a hash table number for you if you don't supply one. Generated numbers are 800 or above. The hash table number in the handle is not used when creating or changing a hash table item. Instead the hash table specified by the "ht" option is used, and the hash table in the handle must be not specified, 0, or equal to the hash table in the "ht" option.
A bucket number can range from 0 to 1 less than then number of buckets in the parent hash table. If no bucket is specified (as in 1::2), then 0 is assumed.
Filter Item numbers must lie between 001 and fff hex. The traffic control engine will generate a filter item number for you if you don't supply one. The generated number is the larger of 800 and one bigger than the current largest item number in the bucket.
Execution

Each "tc filter add ... u32" item adds either a hash table, or adds a filter item to a bucket within a hash table. When a u32 filter is created the root hash table, whose handle is 800::, is automatically created. It has one bucket. The u32 starts by checking each filter item in bucket 0 of the root hash table. Filter items within a bucket are always checked in filter item number order. As soon as a filter item classifies the packet the u32 filter stops execution. Filter items may use the "link" option to execute a filter item list held by a bucket in another hash table.
Options

classid :<classify-spec>: | flowid :<classify-spec>:
If all the match options succeed then this will :classify:
the packet and the u32 filter will stop execution. Ignored
if "link" option is given.

divisor <NUMBER>
If supplied this parameter must appear on its own, without
any other arguments. It creates a new hash table. <NUMBER>
specifies the number of buckets in the hash table. It can
range from 1 to 256, and should be a power of 2. The hash
table number is taken from the handle supplied. If no handle
is supplied a new hash table number is generated.

hashkey mask <MASK> at <AT>
If the link specified by the "link" option is taken then this
option specifies the bucket within the hash table to use. This
is how the bucket number is calculated:
1. The 32 bit work at offset <AT> is read from the packet.
2. The 32 word is masked with <MASK>. <MASK> is in hex.
3. The 4 bytes in the result are xor'ed together.
4. The result is bit-wise anded with the value (number of
buckets in the hash tabled linked to - 1).

ht <HASHTABLE-HANDLE>
This option specifies the handle of a filter item being added
or changed. The filter item in <HASHTABLE-HANDLE> must be
unspecified or 0 - it can only be specified by the "handle"
option. The bucket specified may be overridden by the "sample"
option.

link <HASHTABLE-HANDLE>
If all match options succeed in this filter item the "link"
option causes the filter items in another hash table's bucket to
be checked. If none of the filter items in the linked to bucket
classify the item then u32 filter continues checking filter
items in the current bucket. The "link"ed to bucket may link to
yet another bucket, to a maximum level of 7 such calls (in 2.4.9
.. 2.6.15). The <HASHTABLE-HANDLE> specifies the hash table to
link to. The bucket and filter item numbers in that handle must
both be unspecified or blank. Bucket 0 will be used unless
overridden by the "hashkey" option. The "offset" option can be
used to alter packet offsets in the linked to bucket.

match <selector>
This option checks if a field in the packet has a particular
value. A filter item may contain more than one "match"  option.
All match options must be satisified before the filter item
considers it has a match. What the filter item does when it
has a match is specified by the " link", "classid"/" flowid", and
olice" options. If none are specified the filter item does
nothing when it matches. Selectors are described below.

offset mask <MASK> at <AT> shift <SHIFT> plus <; PLUS> eat
If the link specified by the "link" option is taken then the
position of the values extracted from the packet by the hash
table linked to will be offset by this specification. This is
how the offset is evaluated & implemented:
1. The 16 bit word at offset <AT> is read from the packet. If
<AT> is not present the 16 bit work is read from offset 0.
2. The 16 bit word is masked with <MASK>. If no masked is
specified 0 is assumed.
3. The masked 16 bit word is divided by (2**<SHIFT>).
4. The resulting value has <; PLUS> added to it. If not specified
<; PLUS> defaults to 0.
5. If none of <MASK>, <AT>, <SHIFT>, nor <; PLUS> are specified
then the current temporary offset is used.
6. If "eat" is specified the offset is permanent, and is added
to the current permanant offset. The permanent offset is
unconditionally added to the <AT> value in "match", "offset"
and "hashkey" options in the hash table linked to, and any
nested links. If "eat" is not specified the offset is
temporary. Temporary offsets any added to the "at
nexthdr+<AT>" values in "match" options, but do not effect
any other <AT> values.
7. If then specified does not classify the packet, and hence
execution resumes at the next filter item, then the permanent
offset calculated here is discarded. The temporary offset,
however, remains in effect.
8. When the u32 filter starts executing both the permanent and
temporary offset are initialised to 0.

police <police-spec>
If all the match options succeed then this will :police: the
packet and the u32 filter will stop execution. Ignored if "link"
option is given.

sample <selector>
This option computes the bucket for the filter item being or
changed from the <selctor> passed. The packet offset and
mask parts of the selector are ignored if given. When
calculating the hash bucket, the divisor in the target hash
bucket is assumed to be 256. There is no way of altering
this. If the divisor isn't 256, use the "ht" option instead.
Selectors are described below.
Selectors

Selectors are used by the match option to extract information from the packet and compare it to a value. All selectors compile to the one format which is accepted by the kernel. This format reads a 32 value from the supplied offset within the packet. The offset must be on a 32 bit boundary. The value read is bit wise anded with the supplied mask. If match succeeds if the result is equal to the supplied value. In C:
if ((*(u32*)((char*)packet+offset+permoff) & mask) == value)
match();
The "permoff" variable in this statement is calculated by the "offset" option that executed this filter list.
Here are some conventions which won't be repeated below for brevity:
at nexthdr+<OFFSET>
Except where noted this can be appended to all selectors to
override the default position of the field in the packet. The
<OFFSET> is the offset within the packet where the field can
be found. If an 16 bit value is being compared the <OFFSET>
should be on a 16 bit boundary, and if a 32 bit value is being
compared if should be on a 32 bit boundary. The <OFFSET> is
given in decimal; prefix with 0x to enter it in hex. If
"nexthdr+" is present any temporary offset calculated by the
"offset" option is added to <OFFSET>. The current permanent
offset calculated by the "offset" optional is unconditionally
added to <OFFSET>. It is unlikely you will want to specify
the "at" option with anthing other than u32, u16 and u8
selectors.

<IP6ADDR>/<CIDR>
This specifies set of up to 4 32 bit masks and values that
will match a 128 bit IPv6 address. The combined values equal
the IPv6 address supplied, which may be in any IPv6 address
format. The combined masks are derived from the <CIDR>
portion - it is a 128 bit word with the upper <CIDR> bits
set to 1's, the rest are 0's. If the HOST is not given the
host is all 1's. The IP address must be numeric.

<IPADDR>/<CIDR>
This specifies a mask and value. The value is equal to the
IPv4 address supplied. The mask is derived from the
<CIDR> portion - it is a 32 bit word with the upper
<CIDR> bits set to 1's, the rest are 0's. If <CIDR>
is not given the mask is all 1's. The IP address must be
numeric. For example, 192.168.10.0/24 would yield a value
of c0a80a00 hex and a mask of ffffff00 hex.

<MASK>
This specifies a mask value the field will be bit wise anded
with before being compared to <VALUE>. It is given in hex.

<VALUE>
This specifies the value the field extracted from the packet
must equal, after being anded with the <MASK>. It is decimal,
unless prefixed with 0x, in which case it is hex. Ie 0x10 and
16 both mean the same thing.
Here are the selectors that can follow a "match" or "sample" option:
icmp code <VALUE> <MASK>
Match the 8 bit code field an the icmp packet. This must
be in a hash table that is "link"ed to by a filter item which
contains an "offset" option that skips the IP header.

icmp type <VALUE> <MASK>
Match the 8 bit type field an the icmp packet. This must be
in a hash table that is "link"ed to by a filter item which
contains an "offset" option that skips the IP header.

ip df
Matches if the IPv4 packet has the "don't fragment" bit set.
May not be followed by an "at" option.

ip dport <VALUE> <MASK>
Matches the 16 bit desination port in a tcp or udp IPv4 packet.
This only works if the ip header contains no options. Use the
"link" and "match tcp dst" or "match udp dst" option if you can
not be sure of that.

ip dst <IPADDR>/<CIDR>
Matches the destination IP address of an IPv4 packet.

ip firstfrag
Matches is this IPv4 packet is not fragmented, or it the first
first fragment.

ip icmp_code <VALUE> <MASK>
Matches the 8 bit code field in icmp IPv4 packet. This only
works if the ip header contains no options. Use the "link"
and "match icmp code" options if you can not be sure of that.

ip icmp_type <VALUE> <MASK>
Matches the 8 bit type field in ICMP IPv4 packet. This only
works if the ip header contains no options. Use the "link"
and "match ip icmp" options if you can not be sure of that.

ip ihl <VALUE> <MASK>
Matches the 8 bit ip version + header length byte in the IPv4
header.

ip mf
Matches if the IPv4 packet is there are more fragments from the
same packet to follow this one. May not be followed by an "at"
option.

ip nofrag
Matches if this is not a fragmented IPv4 packet. May not be
followed by an "at" option.

ip protocol <VALUE> <MASK>
Matches the 8 bit protocol byte in the IPv4 header. You can
not use symbolic protocol names (eg "tcp" or "udp").

ip sport <VALUE> <MASK>
Matches the 16 bit source port in a TCP or UDP IPv4 packet.
This only works if the ip header contains no options. Use the
"link" and "match tcp src" or "match udp src" options if you
can not be sure of that.

ip src <IPADDR>/<CIDR>
Matches the source IP address of an IPv4 packet.

ip tos <VALUE> <MASK> | ip precedence <VALUE> <MASK>
Matches the 8 bit TOS byte in the IPv4 header.

ip6 dport <VALUE> <MASK>
Matches the 16 bit desination port in a TCP or UDP IPv6 packet.
This only works if the ip header contains no options. Use the
"link" and "match ip tcp" or "match ip udp" options if you can
not be sure of that.

ip6 dst <IP6ADDR>/<CIDR>
Matches the destination IP address of an IPv6 packet.

ip6 icmp_code <VALUE> <MASK>
Matches the 8 bit code field in ICMP IPv6 packet. This only
works if the ip header contains no options. Use the "link" and
"match icmp" options if you can not be sure of that.

ip6 icmp_type <VALUE> <MASK>
Matches the 8 bit type field in an ICMP IPv4 packet. This only
works if the ip header contains no options. Use the "link" and
"match icmp" options if you can not be sure of that.

ip6 flowlabel <VALUE> <MASK>
Matches the 32 bit flowlabel in the IPv6 header.

ip6 priority <VALUE> <MASK>
Matches the 8 bit priority byte in the IPv6 header.

ip6 protocol <VALUE> <MASK>
Matches the 8 bit protocol byte in the IPv6 header. You can
not use symbolic protocol names (eg "tcp" or "udp").

ip6 sport <VALUE> <MASK>
Matches thw 16 bit source port in a TCP or UDP IPv6. This only
works if the ip header contains no options. Use the "link" and
"match tcp src" or "match udp src" options if you can not be sure
of that.

ip6 src <IPADDR>/<CIDR>
Matches the src IP address in an IPv6 packet.

tcp dst <VALUE> <MASK>
Match the 16 bit destination port in the tcp packet. This must
be in a hash table is "link"ed to by a filter item which contains
an "offset" option that skips the IP header.

tcp src <VALUE> <MASK>
Match the 16 bit source port in the tcp packet. This must be
in a hash table is "link"ed to by a filter item which contains
an "offset" option that skips the IP header.

u16 <VALUE> <MASK>
Match a 16 bit value in the packet. The offset defaults to 0
which is usually not want you want, at append the "at" option
to give the correct value.

u32 <VALUE> <MASK>
Match a 32 bit value in the packet. The offset defaults to 0
which is usually not want you want, at append the "at" option
to give the correct value.

u8 <VALUE> <MASK>
Match a 8 bit value in the packet. The offset defaults to 0
which is usually not want you want, at append the "at" option
to give the correct value.

udp dst <VALUE> <MASK>
Match the 16 bit destination port in the udp packet. This must
be in a hash table is "link"ed to by a filter item which contains
an "offset" option that skips the IP header.

udp src <VALUE> <MASK>
Match the 16 bit source port in the udp packet. This must be
in a hash table is "link"ed to by a filter item which contains
an "offset" option that skips the IP header.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