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一下iostat的使用方法吧

楼主(2020-03-18):
安装:yum install sysstat

查看与LVM对应关系:lvdisplay|awk  '/LV Name/{n=$3} /Block device/{d=$3; sub(".*:","dm-",d); print d,n;}'

实例:

$iostat -x 1
Linux 2.6.33-fukai (fukai-laptop)          _i686_    (2 CPU)
avg-cpu:  %user   %nice %system %iowait  %steal   %idle
           5.47    0.50    8.96   48.26    0.00   36.82

Device:         rrqm/s   wrqm/s     r/s     w/s   rsec/s   wsec/s avgrq-sz avgqu-sz   await  svctm  %util
sda               6.00   273.00   99.00    7.00  2240.00  2240.00    42.26     1.12   10.57   7.96  84.40
sdb               0.00     4.00    0.00  350.00     0.00  2068.00     5.91     0.55    1.58   0.54  18.80

说明:
rrqm/s:   每秒进行 merge 的读操作数目。即 delta(rmerge)/s
wrqm/s:  每秒进行 merge 的写操作数目。即 delta(wmerge)/s
r/s:           每秒完成的读 I/O 设备次数。即 delta(rio)/s
w/s:         每秒完成的写 I/O 设备次数。即 delta(wio)/s
rsec/s:    每秒读扇区数。即 delta(rsect)/s
wsec/s:  每秒写扇区数。即 delta(wsect)/s
rkB/s:      每秒读K字节数。是 rsect/s 的一半,因为每扇区大小为512字节。(需要计算)
wkB/s:    每秒写K字节数。是 wsect/s 的一半。(需要计算)
avgrq-sz: 平均每次设备I/O操作的数据大小 (扇区)。delta(rsect+wsect)/delta(rio+wio)
avgqu-sz: 平均I/O队列长度。即 delta(aveq)/s/1000 (因为aveq的单位为毫秒)。
await:    平均每次设备I/O操作的等待时间 (毫秒)。即 delta(ruse+wuse)/delta(rio+wio)
svctm:   平均每次设备I/O操作的服务时间 (毫秒)。即 delta(use)/delta(rio+wio)
%util:      一秒中有百分之多少的时间用于 I/O 操作,或者说一秒中有多少时间 I/O 队列是非空的。即 delta(use)/s/1000 (因为use的单位为毫秒)

如果 %util 接近 100%,说明产生的I/O请求太多,I/O系统已经满负荷,该磁盘可能存在瓶颈。
idle小于70% IO压力就较大了,一般读取速度有较多的wait.
同时可以结合vmstat 查看查看b参数(等待资源的进程数)和wa参数(IO等待所占用的CPU时间的百分比,高过30%时IO压力高)
另外 await 的参数也要多和 svctm 来参考。差的过高就一定有 IO 的问题。
avgqu-sz 也是个做 IO 调优时需要注意的地方,这个就是直接每次操作的数据的大小,如果次数多,但数据拿的小的话,其实 IO 也会很小.如果数据拿的大,才IO 的数据会高。也可以通过 avgqu-sz × ( r/s or w/s ) = rsec/s or wsec/s.也就是讲,读定速度是这个来决定的。

另外还可以参考
svctm 一般要小于 await (因为同时等待的请求的等待时间被重复计算了),svctm 的大小一般和磁盘性能有关,CPU/内存的负荷也会对其有影响,请求过多也会间接导致 svctm 的增加。await 的大小一般取决于服务时间(svctm) 以及 I/O 队列的长度和 I/O 请求的发出模式。如果 svctm 比较接近 await,说明 I/O 几乎没有等待时间;如果 await 远大于 svctm,说明 I/O 队列太长,应用得到的响应时间变慢,如果响应时间超过了用户可以容许的范围,这时可以考虑更换更快的磁盘,调整内核 elevator 算法,优化应用,或者升级 CPU。
队列长度(avgqu-sz)也可作为衡量系统 I/O 负荷的指标,但由于 avgqu-sz 是按照单位时间的平均值,所以不能反映瞬间的 I/O 洪水。

注:
iostat在内核2.4和内核2.6中数据来源不太一样,对于kernel 2.4, iostat 的数据的主要来源是 /proc/partitions;在2.6中,数据来源主要是/proc/diskstats和/sys/block/sd*/stat这两个文件

 cat /proc/diskstats | grep sda
   8    0 sda 8608337 4650455 896098215 9666364 21179395 77544435 867642604 170314316 0 11500968 179978332
   8    1 sda1 609547 46647 9993834 1477736 10316312 28618957 311482264 6715428 0 3775012 8192352
   8    2 sda2 279787 122 2239272 166044 24 85 872 920 0 166864 166940
   8    3 sda3 7718898 4603552 883863197 8021508 10863059 48925393 556159468 163597968 0 8365140 171617840

第1列 : 磁盘主设备号(major)
第2列 : 磁盘次设备号(minor)
第3列 : 磁盘的设备名(name)
第4列 : 读请求总数(rio)
第5列 : 合并的读请求总数(rmerge)
第6列 : 读扇区总数(rsect)
第7列 :   读数据花费的时间,单位是ms.(从__make_request到 end_that_request_last)(ruse)
第8列 :   写请求总数(wio)
第9列 :   合并的写请求总数(wmerge)
第10列 : 写扇区总数(wsect)
第11列 : 写数据花费的时间,单位是ms. (从__make_request到 end_that_request_last)(wuse)
第12列 : 现在正在进行的I/O数(running),等于I/O队列中请求数
第13列 : 系统真正花费在I/O上的时间,除去重复等待时间(aveq)
第14列 : 系统在I/O上花费的时间(use)。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