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主元分析(Kernel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KPCA)在降维、特征提取以及...

楼主(2020-03-18):
 核主元分析(Kernel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KPCA)在降维、特征提取以及故障检测中的应用。主要功能有:(1)训练数据和测试数据的非线性主元提取(降维、特征提取)
(2)SPE和T2统计量及其控制限的计算
    (3)故障检测

参考文献:
    Lee J M, Yoo C K, Choi S W, et al. Nonlinear process monitoring using kernel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J]. Chemical engineering science, 2004, 59(1) : 223-234.

    1. KPCA的建模过程(故障检测):
(1)获取训练数据(工业过程数据需要进行标准化处理)
(2)计算核矩阵
    (3)核矩阵中心化
    (4)特征值分解
    (5)特征向量的标准化处理
    (6)主元个数的选取
(7)计算非线性主成分(即降维结果或者特征提取结果)
(8)SPE和T2统计量的控制限计算

    • function model = kpca_train(X,options)
    • % DESCRIPTION
    • % Kernel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KPCA)
    • %
    • %       mappedX = kpca_train(X,options)
    • %
    • % INPUT
    • %   X            Training samples (N*d)
    • %                N: number of samples
    • %                d: number of features
    • %   options      Parameters setting
    • %
    • % OUTPUT
    • %   model        KPCA model
    • %
    • %
    • % Created on 9th November, 2018, by Kepeng Qiu.
    • % number of training samples
    • L = size(X,1);
    • % Compute the kernel matrix
    • K = computeKM(X,X,options.sigma);
    • % Centralize the kernel matrix
    • unit = ones(L,L)/L;
    • K_c = K-unit*K-K*unit+unit*K*unit;
    • % Solve the eigenvalue problem
    • [V,D] = eigs(K_c/L);
    • lambda = diag(D);
    • % Normalize the eigenvalue
    • V_s = V ./ sqrt(L*lambda)';
    • % Compute the numbers of principal component
    • % Extract the nonlinear component
    • if options.type == 1 % fault detection
    •     dims = find(cumsum(lambda/sum(lambda)) >= 0.85,1, 'first');
    • else
    •     dims = options.dims;
    • end
    • mappedX  = K_c* V_s(:,1:dims) ;
    • % Store the results
    • model.mappedX =  mappedX ;
    • model.V_s = V_s;
    • model.lambda = lambda;
    • model.K_c = K_c;
    • model.L = L;
    • model.dims = dims;
    • model.X = X;
    • model.K = K;
    • model.unit = unit;
    • model.sigma = options.sigma;
    • % Compute the threshold
    • model.beta = options.beta;% corresponding probabilities
    • [SPE_limit,T2_limit] = comtupeLimit(model);
    • model.SPE_limit = SPE_limit;
    • model.T2_limit = T2_limit;
    • end

2. KPCA的测试过程:
(1)获取测试数据(工业过程数据需要利用训练数据的均值和标准差进行标准化处理)
(2)计算核矩阵
    (3)核矩阵中心化
(4)计算非线性主成分(即降维结果或者特征提取结果)
    (5)SPE和T2统计量的计算

    • function [SPE,T2,mappedY] = kpca_test(model,Y)
    • % DESCRIPTION
    • % Compute the T2 statistic, SPE statistic,and the nonlinear component of Y
    • %
    • %       [SPE,T2,mappedY] = kpca_test(model,Y)
    • %
    • % INPUT
    • %   model       KPCA model
    • %   Y           test data
    • %
    • % OUTPUT
    • %   SPE         the SPE statistic
    • %   T2          the T2 statistic
    • %   mappedY     the nonlinear component of Y
    • %
    • % Created on 9th November, 2018, by Kepeng Qiu.
    • % Compute Hotelling's T2 statistic
    • % T2 = diag(model.mappedX/diag(model.lambda(1:model.dims))*model.mappedX');
    • % the number of test samples
    • L = size(Y,1);
    • % Compute the kernel matrix
    • Kt = computeKM(Y,model.X,model.sigma );
    • % Centralize the kernel matrix
    • unit = ones(L,model.L)/model.L;
    • Kt_c = Kt-unit*model.K-Kt*model.unit+unit*model.K*model.unit;
    • % Extract the nonlinear component
    • mappedY = Kt_c*model.V_s(:,1:model.dims);
    • % Compute Hotelling's T2 statistic
    • T2 = diag(mappedY/diag(model.lambda(1:model.dims))*mappedY');
    • % Compute the squared prediction error (SPE)
    • SPE = sum((Kt_c*model.V_s).^2,2)-sum(mappedY.^2 ,2);
    • end

    3. demo1: 降维、特征提取
    (1) 源代码
    • % Demo1: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or feature extraction
    • % ---------------------------------------------------------------------%
    • clc
    • clear all
    • close all
    • addpath(genpath(pwd))
    • % 4 circles
    • load circledata
    • %
    • X = circledata;
    • for i = 1:4
    •     scatter(X(1+250*(i-1):250*i,1),X(1+250*(i-1):250*i,2))
    •     hold on
    • end
    • % Parameters setting
    • options.sigma = 5;   % kernel width
    • options.dims  = 2;   % output dimension
    • options.type  = 0;   % 0: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or feature extraction
    •                      % 1:fault detection
    • options.beta  = 0.9; % corresponding probabilities (for ault detection)
    • options.cpc  = 0.85; % Principal contribution rate (for ault detection)
    • % Train KPCA model
    • model = kpca_train(X,options);
    • figure
    • for i = 1:4
    •     scatter(model.mappedX(1+250*(i-1):250*i,1), ...
    •         model.mappedX(1+250*(i-1):250*i,2))
    •     hold on
    • end

(2)结果 (分别为原图和特征提取后的图)

4. demo2: 故障检测(需要调节核宽度、主元贡献率和置信度等参数来提高故障检测效果)
(1)源代码

    • % Demo2: Fault detection
    • % X: training samples
    • % Y: test samples
    • %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fault detection by adjusting parameters
    • % 1. options.sigma = 16;   % kernel width
    • % 2. options.beta          % corresponding probabilities
    • % 3. options.cpc  ;        % principal contribution rate
    • % ---------------------------------------------------------------------%
    • clc
    • clear all
    • close all
    • addpath(genpath(pwd))
    • %
    • X = rand(200,10);
    • Y = rand(100,10);
    • Y(20:40,: ) = rand(21,10)+3;
    • Y(60:80,: ) = rand(21,10)*3;
    • % Normalization (if necessary)
    • % mu = mean(X);
    • % st = std(X);
    • % X = zscore(X);
    • % Y = bsxfun(@rdivide,bsxfun(@minus,Y,mu),st);
    • % Parameters setting
    • options.sigma = 16;   % kernel width
    • options.dims  = 2;   % output dimension
    • options.type  = 1;   % 0: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or feature extraction
    •                      % 1:fault detection
    • options.beta  = 0.9; % corresponding probabilities (for ault detection)
    • options.cpc  = 0.85; % principal contribution rate (for ault detection)
    • % Train KPCA model
    • model = kpca_train(X,options);
    • % Test a new sample Y (vector of matrix)
    • [SPE,T2,mappedY] = kpca_test(model,Y);
    • % Plot the result
    • plotResult(model.SPE_limit,SPE);
    • plotResult(model.T2_limit,T2);

    (2)结果(分别是SPE统计量和T2统计量的结果图)

    附件是基于KPCA的降维、特征提取和故障检测程序源代码。如有错误的地方请指出,谢谢。

网友:
    基于KPCA的降维、特征提取和故障检测程序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