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风玫瑰图分享

楼主(2020-03-18):
画风玫瑰图,网上查找到的风向与风速强度都有点问题,修改代码后,与大家分享,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
function varargout = wind_rose(D,F,varargin)
%WIND ROSE   Wind rose of direction and intensity
%
%   Syntax:
%      HANDLES = WIND_ROSE(D,I,VARARGIN)
%
%   Inputs:
%      D   Directions
%      I   Intensities
%      VARARGIN:
%       -dtype, type of input directions D, standard or meteo,
%            if meteo, the conversion dnew=mod(-90-D,360) is done;
%            if not meteo, standard is used (default)
%       -n, number of D subdivisons
%       -di, intensities subdivisons, default is automatic
%       -ci, percentage circles to draw, default is automatic
%       -labtitle, main title
%       -lablegend, legend title
%       -cmap, colormap [jet]
%       -colors, to use instead of colormap, for each di
%       -quad, Quadrant to show percentages [1]
%       -ri, empty internal radius, relative to size of higher
%            percentage [1/30]
%       -legtype, legend type: 1, continuous, 2, separated boxes [2]
%       -bcolor, full rectangle border color ['none']
%       -lcolor, line colors for axes and circles ['k']
%       -percbg, percentage labels bg ['w']
%       -ax, to place wind rose on pervious axes, the input for ax
%            must be [theax x y width], where theax is the previous
%            axes, x and y are the location and width is the wind
%            rose width relative to theax width (default=1/5)
%       -iflip, flip the intensities as they go outward radially, ie,
%                highest values are placed nearest the origin [{0} 1]
%
%   Output:
%      HANDLES   Handles of all lines, fills, texts
%
%   Examle:
%      d=0:10:350;
%      D=[];
%      V=[];
%      for i=1:length(d)
%        n=d(i)/10;
%        D=[D ones(1,n)*d(i)];
%        V=[V 1:n];
%      end
%
%      figure
%      wind_rose(D,V)
%
%      figure
%      wind_rose(D,V,'iflip',1)
%
%      figure
%      wind_rose(D,V,'ci',[1 2 7],'dtype','meteo')
%
%      % place it on a previous axes:
%      ax=axes;
%      plot(lon,lat)
%      wind_rose(D,V,'ax',[ax x y 1/3])
%
%   MMA 26-11-2007, mma@odyle.net

%   IEO, Instituto Espa?l de Oceanograf?
%   La Coru?, Espa?

%   10-12-2007 - Added varargin ci and n (nAngles removed as input)
%   17-12-2007 - Added varargin ax, colors
%   22-02-2008 - Added varargin dtype
%   08-05-2008 - Bug fix (bar at dir=0 could be incorrect in some cases)
%   14-05-2008 - Added varargin iflip

%figure;
handles=[];

% varargin options:
dtype='standard';
nAngles=16;
ri=0.01;
quad=1;
legType=2;
percBg='w';
ercBg=[204/256 204/256 204/256];%ͼ}ѳްɫ
titStr='';
legStr='';
cmap=jet;
colors=[];
Ag=[]; % intensity subdivs.
ci=[]; % percentage circles
lineColors='k';
borderColor='none';
onAxes=false;
iflip=0;

vin=varargin;
for i=1:length(vin)
  if isequal(vin{i},'dtype')
    dtype=vin{i+1};
  elseif isequal(vin{i},'n')
    nAngles=vin{i+1};
  elseif isequal(vin{i},'ri')
    ri=vin{i+1};
lseif isequal(vin{i},'quad')
    quad=vin{i+1};
lseif isequal(vin{i},'legtype')
    legType=vin{i+1};
lseif isequal(vin{i},'percbg')
    percBg=vin{i+1};
lseif isequal(vin{i},'labtitle')
    titStr=vin{i+1};
  elseif isequal(vin{i},'lablegend')
    legStr=vin{i+1};
  elseif isequal(vin{i},'cmap')
    cmap=vin{i+1};
lseif isequal(vin{i},'colors')
    colors=vin{i+1};
lseif isequal(vin{i},'di')
    Ag=vin{i+1};
  elseif isequal(vin{i},'ci')
    ci=vin{i+1};
  elseif isequal(vin{i},'lcolor')
    lineColors=vin{i+1};
lseif isequal(vin{i},'bcolor')
    borderColor=vin{i+1};
lseif isequal(vin{i},'ax')
    ax=vin{i+1};
    try
      onAxes=ax(1);
      onAxesX=ax(2);
      onAxesY=ax(3);
      onAxesR=ax(4);
    catch
      disp(':: cannot place wind rose on axes, bad argument for ax')
      return
    end
lseif isequal(vin{i},'iflip')
    iflip=vin{i+1};
nd
end

ther options:
% size of the full rectangle:
rs=1.2;
rl=1.7;

irections conversion:
if isequal(dtype,'meteo')
=mod(-90-D,360);
 = mod(90-D,360);
end

% angles subdivisons:
D=mod(-270 - D,360);
Ay=linspace(0,360,nAngles+1)-0.5*360/nAngles;

alc instensity subdivisions:
if isempty(Ag)
  % gen Ag:
=figure('visible','off');
lot(F); axis tight;

l=get(gca,'ytick');
  close(f)
  dyl=diff(yl); dyl=dyl(1);
f min(F)>yl(1),   yl=[yl(1)-dyl yl];   end
f max(F)>yl(end), yl=[yl yl(end)+dyl]; end
g=yl;
end

IncHiLow=1; % include values higher and lower that the limits of Ag.
for i=1:length(Ay)-1
f i==1
     I=find( (D>=Ay(i) & D<Ay(i+1)) | D>=Ay(end));
lse
    I=find(D>=Ay(i) & D<Ay(i+1));
nd
=F(I);

or j=1:length(Ag)-1
    J=find(b>=Ag(j) & b<Ag(j+1));
    E(i,j)=length(J);
nd

f IncHiLow
    E(i,1)=length(find(b<Ag(2)));
    E(i,end)=length(find(b>=Ag(end-1)));
nd
end
b=sum(E,2)/length(D)*100;

heck if has values higher or lower than the Ag limits
hasH=length(find(F>=Ag(end)));
hasL=length(find(F<Ag(1)));

alc number of percentage circles to draw:
if isempty(ci)
  dcircles=[1 2 5 10 15 20 25 30 50];
circles=3;
=abs(1./(dcircles/max(b))-ncircles);
  i=find(d==min(d));
=dcircles(i(1));
f d*ncircles<max(b)
    ncircles=ncircles+1;
nd
  ci=[1:ncircles]*d;
=ncircles*d;
else
  ncircles=length(ci);
=max(max(ci),max(b));
end

lot axes, percentage circles and percent. data:
wrAx=axes('units','normalized');
ri=g*ri;
handles(end+1)=fill([-rs*g rl*g rl*g -rs*g],[-rs*g -rs*g rs*g rs*g],'w',...
                     'EdgeColor',borderColor);
if onAxes
  set(handles(end),'facecolor','none')
end
hold on
handles(end+1)=plot([-g-ri -ri nan ri g+ri nan 0 0 nan 0 0],...
                    [0 0 nan 0 0 nan -g-ri -ri nan ri g+ri],':','color',lineColors);
t0=[0:360]*pi/180;
labs=[];
Ang=[1/4 3/4 5/4 7/4]*pi;
Valign={'top' 'top' 'bottom' 'bottom'};
Halign={'right' 'left' 'left' 'right'};
for i=1:ncircles
=(ci(i)+ri)*cos(t0);
  y=(ci(i)+ri)*sin(t0);

andles(end+1)=plot(x,y,':','color',lineColors);

abs(i)=text((ci(i)+ri)*cos(Ang(quad)),(ci(i)+ri)*sin(Ang(quad)),[num2str(ci(i)),'%'],...
      'VerticalAlignment',Valign{quad},'HorizontalAlignment',Halign{quad},...
      'BackgroundColor',percBg,'FontSize',18);
end
handles=[handles labs];

alc colors:
if isempty(colors)
or={};
  for j=1:length(Ag)-1
    cor{j}=caxcolor(Ag(j),[Ag(1) Ag(end-1)],cmap);
  end
else
or=colors;
end

% fill data:
n=sum(E,2);
if iflip, E=fliplr(E); end
for i=1:length(Ay)-1
f n(i)
    t=linspace(Ay(i),Ay(i+1),20)*pi/180;
    r1=ri;
    for j=1:length(Ag)-1
      r2=E(i,j)/n(i) *b(i) +r1;

      x=[r1*cos(t(1)) r2*cos(t) r1*cos(fliplr(t))];
      y=[r1*sin(t(1)) r2*sin(t) r1*sin(fliplr(t))];

      if iflip, jcor=length(Ag)-1-j+1;
      else, jcor=j;
      end

      if E(i,j)>0, handles(end+1)=fill(x,y,cor{jcor}); end
      r1=r2;
    end
nd
end
axis equal
axis off
uistack(labs,'top')

 S E W labels:
bg='none';
args={'BackgroundColor',bg,'FontSize',18};
h(1)=text(-g-ri, 0,'WEST', 'VerticalAlignment','top',   'HorizontalAlignment','left', args{:});
h(2)=text( g+ri, 0,'EAST', 'VerticalAlignment','top',   'HorizontalAlignment','right',args{:});
h(3)=text( 0,-g-ri,'SOUTH','VerticalAlignment','bottom','HorizontalAlignment','left', args{:});
h(4)=text( 0, g+ri,'NORTH','VerticalAlignment','top',   'HorizontalAlignment','left', args{:});

handles=[handles h];

% scale legend:
L=(g*rl-g-ri)/7;
h=(g+ri)/10;
dy=h/3;

x0=g+ri+(g*rl-g-ri)/7;
x1=x0+L;
y0=-g-ri;

if legType==1 % contimuous.
  for j=1:length(Ag)-1
    lab=num2str(Ag(j));
    if j==1 & hasL & ~IncHiLow
      lab='';
    end
    y1=y0+h;
    handles(end+1)=fill([x0 x1 x1 x0],[y0 y0 y1 y1],cor{j});
    handles(end+1)=text(x1+L/4,y0,lab,'VerticalAlignment','middle','FontSize',18);
    y0=y1;
  end
  if ~ (hasH & ~IncHiLow)
    handles(end+1)=text(x1+L/4,y0,num2str(Ag(end)),'VerticalAlignment','middle','FontSize',18);
nd
elseif legType==2 % separated boxes.
  for j=1:length(Ag)-1
    lab=[num2str(Ag(j)) ' - ' num2str(Ag(j+1))];
    if j==1 & hasL & ~IncHiLow
      lab=['<',num2str(Ag(2))];
    end
    if j==length(Ag)-1 & hasH & ~IncHiLow
      lab=['>=',num2str(Ag(j))];
    end
    y1=y0+h;
    handles(end+1)=fill([x0 x1 x1 x0],[y0+dy y0+dy y1 y1],cor{j});
    handles(end+1)=text(x1+L/4,(y0+dy+y1)/2,lab,'VerticalAlignment','middle','FontSize',18);
    y0=y1;
  end

end

% title and legend label:
x=mean([-g*rs,g*rl]);
y=mean([g+ri,g*rs]);
handles(end+1)=text(x,y,titStr,'HorizontalAlignment','center');

x=x0;
y=y1+dy;
handles(end+1)=text(x,y,legStr,'HorizontalAlignment','left','VerticalAlignment','bottom');

if onAxes
  place_wr(onAxes,wrAx,onAxesX,onAxesY,onAxesR);
end

if nargout==1
  varargout{1}=handles;
end

function place_wr(ax,ax2,x,y,width)
if nargin < 5
  width=1/5;
end
uax=get(ax,'units');
pax=get(ax,'position');
set(ax,'units',uax)
axXlim=get(ax,'xlim');
axYlim=get(ax,'ylim');

x_ax2=pax(1)+pax(3)*(x-axXlim(1))/diff(axXlim);
y_ax2=pax(2)+pax(4)*(y-axYlim(1))/diff(axYlim);

pax2=get(ax2,'position');
width=pax(3)*width;
height=pax2(4)*width/pax2(3);
pax2=[x_ax2 y_ax2 width height];

if 1
  % place at centre of the wr, not the bottom left corner:
  ax2Xlim=get(ax2,'xlim');
  ax2Ylim=get(ax2,'ylim');
x=(0-ax2Xlim(1))/diff(ax2Xlim)*pax2(3);
y=(0-ax2Ylim(1))/diff(ax2Ylim)*pax2(4);
  x_ax2=x_ax2-dx;
_ax2=y_ax2-dy;
  pax2=[x_ax2 y_ax2 width height];
end
set(ax2,'position',pax2)

function cor = caxcolor(val,cax,cmap)
%CAXCOLOR   Caxis color for value
%   Find the color for a given value in a colormap.
%
%   Syntax:
%     COLOR = CAXCOLOR(VALUE,CAXIS,COLORMAP)
%
%   Inputs:
%      VALUE
%      CAXIS   Default is current caxis
%      COLORMAP   Default is current colormap
%
%   Output:
%      COLOR   RGB color vector
%
%   Example:
%      figure
%      pcolor(peaks)
%      color=caxcolor(0);
%      set(gcf,'color',color)
%
%   MMA 28-5-2007, martinho@fis.ua.pt

% Department of Physics
niversity of Aveiro, Portugal

if nargin < 3
cmap=jet;
end
if nargin < 2
ax = caxis;
  cmap=jet;
end

n=size(cmap,1);
i= (val-cax(1))/diff(cax) * (n-1) +1;
a=i-floor(i);
i=floor(i);

i=min(i,n);
i=max(i,1);

if i==n
  cor=cmap(n,: );
elseif i==1
or=cmap(1,: );
else
  cor=cmap(i,: )*(1-a) + cmap(i+1,: )*a;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