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删除相同网络的布线?

楼主(2020-03-18):
请问怎样删除相同网络的布线?

网友:
你用的什么画图软件,在AD上面的话,快捷键“UUN”,再用鼠标左键点击要删除网络的布线,就可以删除这个网络的相同布线

网友:
不同版本的软件可能有点差别 看你用的哪个版本

网友(2020-07-28):
更改网络标识名称为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