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rcad的ORCAP-1337错误

楼主(2020-03-18):
原理图里object Properties后全选pcbfootprint一栏,右键display出现图片中的错误,不知道如何解决,有没有大佬看看怎么解决,不胜荣幸

网友A:
    提示信息表示,该属性不能在原理图中查看,要到Project  Manager里面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信息表示,该属性不能在原理图中查看,要到Project  Manager里面去看

那么请问我要怎么做才能将此属性打开,我用project manager无法打开原理图相关的文件

网友B(2023-08-26):
    请教一下 遇到了20年别人遇到的同款问题。。。

网友(2024-04-03):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 遇到了20年别人遇到的同款问题。。。

不能整个工程全局改,只能一页一页改